求教各位大神,FWsu34怎么样,新手要入啊,求指导

楼主(2013-02-07):
RT 打算年后入su34,但是不知道重心是否好调,有什么要注意的么,谢谢各位了

楼主:
顺便求配置...

网友A:
如果未飞过涵道机的不建议入。
此机配双64涵道(可以改成双70),舵机收放起落架脆弱,建议固定,或改电收放。

网友B:
用4S电池飞,用3300毫安电池重心刚好,我是用4S 2600飞,机头雷达罩内配重25克,重心刚好

飞机很好飞,河马哥讲得对,飞机最不好的地方是起落架,三个原配收放起落架座都是垃圾,我是直接向里面注胶,成了固定的起落架,后轮建议更换成单轮的起落架,原配的不用两个起落肯定是严重内八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未飞过涵道机的不建议入。
此机配双64涵道(可以改成双70),舵机收放起落架脆弱,建议固定,或改电收放 ...

之前一直飞的都是涵道,不过双发的还是第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4S电池飞,用3300毫安电池重心刚好,我是用4S 2600飞,机头雷达罩内配重25克,重心刚好

飞机很好飞,河 ...

嗯,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未飞过涵道机的不建议入。
此机配双64涵道(可以改成双70),舵机收放起落架脆弱,建议固定,或改电收放 ...

河马哥,怎么改电收放啊,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4S电池飞,用3300毫安电池重心刚好,我是用4S 2600飞,机头雷达罩内配重25克,重心刚好

飞机很好飞,河 ...

请问,你用的是原装涵道么?

网友A:
更换电收放的话,要把原来的舵机收放座拆掉,购买电动收放器,将原来的起落架移植到收放器内,再适当调整。
如果喜欢苏系的双发机,个人比较推荐苏35,PNP版就已经可以飞的很好了,安装也简便。不过需要使用4000mah的6S电池。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你用的是原装涵道么?

用的原厂涵道,将下面进气口向后扩大了一点点,里面加了点普通的纱窗布防止打桨,这个一点要搞,前面进气口还好

我是用的飞盈乐的40安电调2个,电调是支持2-5S的,很好用,动力也够了,落叶飘等随变可以做出来

做动作时,副翼,升降,矢量舵要大一点,动作才灵活

起飞前要关掉方向矢量,地上才跑得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原厂涵道,将下面进气口向后扩大了一点点,里面加了点普通的纱窗布防止打桨,这个一点要搞,前面进气 ...

嗯,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换电收放的话,要把原来的舵机收放座拆掉,购买电动收放器,将原来的起落架移植到收放器内,再适当调整。 ...

嗯  谢谢河马哥了, 其实su35也在考虑范围内的,但是,su35体积太大,学生党在寝室实在没地方放,寝室里已经有两架飞机了,同寝室的哥们都很够意思,也都没说我占位置,再弄个更大的,有点得寸进尺了,实在不行的话,等那两个炸了,在上新机

网友A:
苏35是模块化的结构,拆掉机翼后并不占多少地方的,就是比较长(1.6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苏35是模块化的结构,拆掉机翼后并不占多少地方的,就是比较长(1.6米)

机翼,平尾,垂尾都能去掉么?

网友A:
是的,都是用螺丝固定的,虽然我的垂尾是固定S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都是用螺丝固定的,虽然我的垂尾是固定S了。

嗯,谢谢河马哥指导了, 看您的帖子了,发现原厂涵道要做动平衡,怎么做啊?

网友A:
这是一个简易动平衡的做法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B6%AF%C6%BD%BA%E2
如果觉得涵道的震动偏大,声音吵,可以参考此方法自行动平衡,但要注意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简易动平衡的做法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21447&highlight=%B6%AF ...

嗯,正在研究,谢谢河马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4S电池飞,用3300毫安电池重心刚好,我是用4S 2600飞,机头雷达罩内配重25克,重心刚好

飞机很好飞,河 ...

su34的起落架能不能换成su35的减震起落架呢?

网友:
苏35后轮很大,直径好像是6.5cm的,我不知道能否装到苏34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未飞过涵道机的不建议入。
此机配双64涵道(可以改成双70),舵机收放起落架脆弱,建议固定,或改电收放 ...

弱弱地请教下河马:电子收放是什么样的?比舵机收放好在哪里?谢谢!  (在论坛搜了下也没有合适的答 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弱弱地请教下河马:电子收放是什么样的?比舵机收放好在哪里?谢谢!  (在论坛搜了下也没有合适的答 案) ...

这是一个拆解的电收放器:电路部分类似舵机,只是没有电位器,旋转运动变成了蜗杆带动的直线运动,只有开与关2个位置。蜗杆带动收放器的卡头实现起落架构件的收起与放下动作。

这是改成电收放的F35的起落架收放动作视频(见视频的开头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拆解的电收放器:电路部分类似舵机,只是没有电位器,旋转运动变成了蜗杆带动的直线运动,只有开 ...

河马哥,你那个F35是原装涵道配黑旋风电机么?

网友A:
自己买的70塑料涵道,6叶,KV32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拆解的电收放器:电路部分类似舵机,只是没有电位器,旋转运动变成了蜗杆带动的直线运动,只有开 ...

哦,是这样啊,谢谢啦!
对了,你的那架苏35是电收放的吗?

网友:
苏35原配的电收放,质量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买的70塑料涵道,6叶,KV3200

河马哥,你是100块左右 kv3200 六扇叶 带金色尾椎的涵道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河马哥 F35电池仓空间大不,我想用蓝岱的10叶金属涵道配3300mah的电池

网友A:
飞翼70F35的电池舱不大,4s3300的话应该勉强能塞进。
不过可以自己改一下电池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翼70F35的电池舱不大,4s3300的话应该勉强能塞进。
不过可以自己改一下电池舱吧。

嗯,好的,开学入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