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域70涵道 F18 ,改装及首飞

楼主(2013-02-07):
先上图吧,有空再编辑
历时一个月终于装好了,用6S 2600MAH 电池,起飞重量有1.5kg, 弹簧秤法测试,推力超过1.4KG,电流56A, 今天首飞。涵道用的是 12叶那个涵道,电机用的2849 2200KV 电机,好盈铂金60A 电调,7只银燕舵机,66元的那种航行灯系统。

加了航灯,确实漂亮。

好多线啊,全机用了7个舵机,还没有用垂直尾翼

开了进气孔,开缝襟翼,是真的有缝的襟翼

机身侧面的不是粘接缝, 是用2MM 的碳纤杆加强机头。 以我以前飞JAS 39 和阵风的检验,一个加了碳纤加强,一个没有,机头加强过的,从未炸断过机头,现在还在飞,而阵风已经身首异处了。所以这个机头也用了4根碳纤杆加强,同时,所有的机翼翼面前缘都做了碳纤杆 嵌入,增加机翼的强度,同时避免 运输和搬运过程中,磕碰对飞机的损伤。

第一次做 这种电子收放的飞机,还带舱盖的,原装的设置不是很好用,就动手自己改,用橡皮筋 拉开舱门,找不着线就用的电线,在前轮收回时 自动压线关上舱门。位置要仔细调整

转向舵角用舵机舵角加长,用弹簧做拉杆,调整很麻烦哦,找这种弹簧还不容易,自己用孩子玩具上的弹簧钢丝自己绕的,要是有更细的就更好了。

用弹簧称法 测试推力。 1.4KG ,

还没首飞就炸鸡了, 栓飞机的带子套在垂尾上,结果滑脱,飞机冲了出去,撞墙,郁闷死了,还好,只是机头罩断了一截,没加碳纤的部分,要是机头没加碳纤的话,可能从座舱那里断了。用胶水粘好,兴冲冲的 去TPS 首飞。 那个高兴啊,历时一个月,一直在找合适的涵道动力,合适的起落架,几经周折啊,连续几天假期的艰苦劳动,终于要一飞冲天了,高兴啊。 第一次飞 带航灯,带电子收放起落架的飞机啊。

漂亮啊,这个起落架做的真不错啊。

毕竟是首飞,不敢一来就上飞新机,先飞飞 已经很习惯的飞机 ,试试水深(天气)

64涵道 JAS 35,3S  850 mah 电池,起飞重量 370克
64涵道 JAS39   3S  2200mah 电池, 起飞重量 720克
70涵道 F18       6S  2500 mah 电池,起飞重量 1520克

逐渐翻倍的重量啊。
今天寒流要到了,昨天还艳阳天,今天就刮大风了,还是与跑道成45°左右的侧风,头都吹痛了。 JAS 35, JAS 39 都可以在这样的风中飞的顺利,只是降落没那么好看。

本不该在这样的天气试飞新飞机的,毕竟 对这个飞机的性能不是很了解啊,舵面控制,舵量大小也不知道多少合适,无奈着急啊, 这是春 节前最后一个飞行日了。 整个春假假期 要回老家,没法玩飞机了。至少10天半个月不能碰飞机,入魔的魔友都晓得那个滋味哈。

不管了,还是飞吧

在跑道滑跑,需要调整转向舵机的偏转角度,风大,这飞机静止放地上都被吹动的转向。一跑起来 动一下方向舵就擦到机翼,结果还没飞,翼尖就擦花了。 图上可以看出,左侧的翼尖dao dan挂架 似乎有点抬高,结果导致飞行时左翼一直在抬起,要往左打副翼。

转向前轮调整好了,就准备滑跑飞吧,结果水平尾翼的方向设置反了,我的神啊,犯这种低级错误,滑跑到起飞速度准备离地时,拉杆,结果飞机 直接来个肚皮朝天。 (着急的结果)还好,双垂尾都做了碳纤杆加强,肚皮朝天,垂尾没事。dao dan挂架再次被折,已经 有点软了。

再次调整好水平尾翼,地面滑跑起飞,拉杆,飞机在滑出30米左右就轻松的离地了,看来推力和机翼的升力是足够的。 看这漂亮的航灯在闪烁,心里那个美啊,收起落架,一阵手忙脚乱,以前没有飞过 要动起落架开关的飞机啊,手指在摸索那个开关在哪里时,遥控器的控制杆不由自主的乱动到了,起飞的姿态就不那么漂亮。 收起起落架后 飞起来的姿态,这才叫像真机啊!从跑道呼啸而过的F18, 没有以前看习惯的那种64涵道伸在外面的钢丝起落架,看着就像玩具。这个才叫涵道机啊,瞬间想起有《独立日》《哥斯拉》里的F18 ,姿态优美。 在空中飞了两圈,做了几个漂亮的横滚,飞到降落航线,准备降落。 再次出现找不熟悉起落架开关的问题,一阵手忙脚乱(也就2秒钟的时间,觉得像很久)飞机在空中 降落航线就飞过了,再次复飞,终于平稳的降落。

首飞算是完成了,尽管不是那么完美。毕竟第一次飞带收放起落架的飞机

再换一块电池 ,准备飞第二个起落,起飞稍微比前一次好多了,在空中飞了2圈,光顾着着急飞了,没注意到左侧机翼抬高,一直需要打往左打副翼,降落的时候需要调整姿态,而且有侧风,放下起落架时再次冲过最佳着陆点,一直在用副翼调整姿态,还要同时拨动起落架开关,降落时没控制好,几乎是硬着陆,看到飞机在100米外的着陆点接地的瞬间,有东西飞出,飞机一下次趴下了,心里想:“完蛋了!”赶紧走过去看 损失情况。

左侧起落架齐根折断,右侧折弯,前起落架齐根折断!
机头擦地。 还好,机身没有什么大的损伤

起落架的中心轴,我是用的3mm 的电机轴,比较脆,重降落就折断了。FW 是4MM 的 ,看来也是众多魔友的经验啊。
悲催的是 这个收放起落架座 我已经用热熔胶粘死了,要修这个起落架轴 拆出来很麻烦,不想破坏机身啊。

首飞就这样结束了,还有3块电池没有飞,郁闷啊,只好继续飞J35 和JAS 39 ,明天就要回家过年了,充满电的电池等春 节回来怕是不行了,所以要把带去的电池用完。

晚上在家,检查损失情况,机头和翼尖擦花,翼尖dao dan挂架要做加强,而且角度要调整到正确。 想再测试推力,检查马达情况。 加电 推油门, 正常,心想,涵道也有磨合,没飞的3块电池 就用来磨合下涵道吧。 正想着呢,只听“啪”的一声响,像是泡沫被切开的声音,接着电机转动的声音马上变得尖锐了。我的神,射桨了!

龙年的最后一飞,这F18 看来是要到蛇年才能顺利飞行了。万幸的是,射桨没有发生在空中,否则损失就更大了。

三分飞行技术,七分调试,才有十分的好飞机。着急不行啊!还是把飞机先放下,好好回家过年吧!

在这里祝各位看帖的魔友,新年快乐,蛇年爽飞!

楼主:
在这里要感谢 Terry 581117 , 是你的收放起落架,才让她完美,再次感谢!

上视频了, 实际是用的4S 的电池,旁边的李哥在启动他的油机。

楼主:
开缝襟翼 是真的有缝的哦

网友A:
机身的模具是不是不太好,缝隙有点大。

网友B:
看看飞行视频

网友C:
试飞完速度够快吗?单70涵道的?什么牌子的啊?

网友:
这机很好飞,起落架间距较窄,地上转弯要慢点,收完油也能飘。4S飞已经很爽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在这里要感谢 Terry 581117 , 是你的收放起落架,才让她完美,再次感谢!

SANY兄,
不用客氣,很高興看到它能再裝上機子,還好當初倒飛炸機時並沒有損傷到收放腳.
預祝首航成功啊!!
對了,提醒一下,後兩輪的軸距確實小,轉彎時減速慢行!

网友:
一个字 正点

网友E:
用的啥涵道?

网友:
要玩像真就肯定会损失速度和操控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的啥涵道?

12叶塑料涵道,配的2849 KV2200 外转电机,用6S 电池,吹称法 峰值2.6KG 推力, 装机后弹簧秤拉动 有1.4KG 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身的模具是不是不太好,缝隙有点大。

不是缝隙,是加强的碳纤杆

楼主:
引用 网友D:
SANY兄,
不用客氣,很高興看到它能再裝上機子,還好當初倒飛炸機時並沒有損傷到收放腳.
預祝首航成功啊!! ...

看到你的提醒时已是首飞回来了,确实后轮距太近,转弯容易擦机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飞行视频

无奈一个人飞,没法拍视频,以后有机会再拍

楼主:
最郁闷的是,就飞了2个起落,还没来的及测试 襟翼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飞完速度够快吗?单70涵道的?什么牌子的啊?

速度够快,单70涵道,航域的F18

网友:
引用 楼主:
12叶塑料涵道,配的2849 KV2200 外转电机,用6S 电池,吹称法 峰值2.6KG 推力, 装机后弹簧秤拉动 有1.4K ...

没搞错吧,装机后推力损失接近近50%,汗~
有点坑爹哦。

网友(2013-09-02):
奥祥的电机?想再进个6S的,飞翼的2849 2200KV6S的和奥翔的不什么不同,2块3S 2200 ~

网友:
飞场太让人羡慕了哦

网友:
花了很多功夫,不错啊

楼主(2014-01-28):
一年了。再去装一架F18

网友:
  这飞机也只能在这个飞场飞。。。换我们得公路飞场,绝对撞马路牙子

网友:
看来楼主是花了大量时间来搞这架飞机哦这个飞机的原装起落架收放起落架都不行 太窄了  起飞的时候很容易侧翻啊   我把塞斯纳的起落架改为后起落架 这样随便整 不过就没那么美观了 不过这飞机的飞行性能不错  降落也好降  呵呵

MD塞斯纳改装F18

MD塞斯纳改装F18

网友F(2014-03-26):
请问楼主,这个飞机2600mah 6s的电池 电池仓能放得下吗?我想弄一架 ,自己手上有个蓝岱70mm 10叶涵道6sd的 。想用现在手上的3s 2200mah串联当6s使用,担心电池仓放不下。望楼主不吝赐教!多谢!

网友:
飞场很不错啊

网友(2014-05-11):
楼主你那开缝襟翼是怎么做的?链接襟翼和机身的白色滑轨哪里买的?

网友:
唉,淡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楼主,这个飞机2600mah 6s的电池 电池仓能放得下吗?我想弄一架 ,自己手上有个蓝岱70mm 10叶涵道6sd的 ...

可以装,我就用的这个电池。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可以装,我就用的这个电池。

谢谢楼主回复,再问一下楼主你的机翼做碳纤杆加强了么。我的没做加强第二次飞就折翼炸机。再就是我的机子起飞重量2kg,比你的重很多啊,蓝岱70mm10叶6s涵道。好盈铂金80a +2个2200mah3s电池串联使用。动力感觉很富裕,三分之二油门就轻松起飞,二分之一油门就能轻松空中巡航。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楼主回复,再问一下楼主你的机翼做碳纤杆加强了么。我的没做加强第二次飞就折翼炸机。再就是我的机子 ...

机翼一定要做加强的,我用了一根50CM长的6MM的碳杆穿过机翼中部,再用2根2.5MM 碳杆嵌在机翼前缘,这样怎么机动都没问题。 你用的金属涵道太重了。比我的塑料涵道重了100多克。

网友(2014-08-18):
引用 楼主:
机翼一定要做加强的,我用了一根50CM长的6MM的碳杆穿过机翼中部,再用2根2.5MM 碳杆嵌在机翼前缘,这样怎 ...

楼主你  QQ 多少   最近 想整F18   有些问题请教你

网友:
好飞机该的好

网友(2014-12-18):
引用 楼主:
在这里要感谢 Terry 581117 , 是你的收放起落架,才让她完美,再次感谢!

上视频了, 实际是用的4S 的电 ...

话说,F18的发动机配音挺不错的,节奏跟得上

楼主:
回头去看自己2年前的视屏,飞的好搓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