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狗3和山狗的同视角视频对比!!!!!

楼主(2013-02-07):
最近裸狗大量流入市场,价格也确实便宜,很多朋友也都蠢蠢欲动。
但是由于不知其性能到底如何,1K多的价格也不敢轻易出手。
下面发个黑狗3和山狗的相同视角对比视频,希望给想入手裸狗的朋友有个参考。
直接将两台狗并排装上云台,未接图传盲飞。
视频原片上传X酷,未作任何增稳和后期制作,还故意把云台减震去掉,换上大桨降低稳定性来对比测试两台机器。
山狗的在这里

黑狗3的

网友:
黑狗的 颜色 看起来 好暗!

网友:
参考价值高

网友A:
好像差不多呀

网友B:
黑狗3色彩更正,建议拍一下色板和分辨率图版,那样更直观

网友C:
黑狗广角的角度更大一些,其他的只能看出色度有不同,但是就优酷的压缩效果来说,并不能反映出具体问题,不知lz对自己拍的的原版视频有何评价?

网友:
镜头效果有点区别,即广角程度不同,虽然这样,但也看出是黑狗的画质高点

网友:
黑狗3的视角更广,颜色暖一点
山狗的颜色偏冷,曝光亮度高一点

网友D:
这个比较 好!是一样的视角吗?黑狗3的视角更广些

网友:
把2个视频在不同的时间随即的按暂停 你就会发现本质的区别了

看远处

山狗

黑狗

网友:
颜色其实看黑狗舒服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差不多呀

我应该再晚一点拍,这样的话,区别更明显。
黑狗3在弱光条件下比山狗好的多,换句话说,狗三的感光度和白平衡比山狗强上N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比较 好!是一样的视角吗?黑狗3的视角更广些

是同一个视角,把两台设备并排绑在云台上,同一次飞行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黑狗广角的角度更大一些,其他的只能看出色度有不同,但是就优酷的压缩效果来说,并不能反映出具体问题,不 ...

黑狗的白平衡和感光度比山狗好上N倍。
就广角来说,黑狗的最大广角,要比山狗的最大广角要大一些。
画质不用说,各位都有答 案了。
总体来说,这两款产品不在同一个层次,对比起来山狗明显处于劣势,只是给自己心中有准备购买设备定位的朋友们一个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黑狗3色彩更正,建议拍一下色板和分辨率图版,那样更直观

找到色板就拍一个。
不知道电脑上的色板图片行不行。

网友:
这个没发比吧,压根不在一个水平线上。山狗居然跟3狗快一个价了不晓得咋个想的?还有那些卖狗2的天天宣称狗2比狗三好所以比狗3贵,简直可笑。只有一个原因他们狗2以前进价比狗3还贵所以卖不动,当然他们的狗2就比狗3还好了!网上早有测评!哪个好一看便知

网友:
裸狗就代表是山寨的狗吗?

网友:
清楚度一样吗?差别不是很大的话山寨也不错

网友:
感觉差别还是满大的,楼主没有测试卡的话,可以把两机静止放置,对着物体拍一段,用100%截图看一下,应该就比较明显了。

网友E:
新手弱弱的问一下?山狗是什么?能否详细的解释下。非常感谢,这样避免新手误入歧途

网友F:
请问LZ的两狗是平放的还是,两加叠立放的,广角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LZ的两狗是平放的还是,两加叠立放的,广角是不一样的

水平并排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新手弱弱的问一下?山狗是什么?能否详细的解释下。非常感谢,这样避免新手误入歧途

SupTig
国产运动摄像机。

网友G:
楼主是裸狗和SupTig吗?还是正版带序列号的狗呢?

网友:
用狗2和黑狗3的表示这类小机器都差不多

网友H:
能拿裸银狗试一下不?山狗没什么怀疑的 一分价钱一分货,有意裸银狗视频画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是裸狗和SupTig吗?还是正版带序列号的狗呢?

裸狗,没序列号的。
不过在gopro官网上用那个更新程序,能自动识别出来序列号。

楼主:
引用 网友H:
能拿裸银狗试一下不?山狗没什么怀疑的 一分价钱一分货,有意裸银狗视频画面

现在手边没有银狗,碰到再试试。

网友I:
引用 楼主:
裸狗,没序列号的。
不过在gopro官网上用那个更新程序,能自动识别出来序列号。

然后拿这个序列号去查,能查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然后拿这个序列号去查,能查到吗??

在哪里查?
升级程序自动识别了啊。

网友(2013-03-12):
没什么大不了

网友(2013-10-09):
山狗3什么时候出啊 呵呵?

网友:
LZ拍的两个视频,从颜色上看,两个更接近于真实的颜色呢?

网友:
山狗颜色已经失真,黑狗颜色更正一些

网友:
黑狗的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