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式与非接触式等离子切割机

楼主(2013-02-07):
最近想购置一台等离子切割机,后续要改装数控。看中了CUT520型的,220V供电的,是接触式的。接触式的后期改数控是不是不方便,与非接触式的主要区别在哪里,切割5mm以上的钢板的话哪种合适,谢谢

网友A:
我一个月前刚买了一台CUT50非接触式的,用起来挺爽的,刚开始粗心大意将高压引弧线接到机箱后面的接地桩上了,非引弧不起作用了,成了接触引弧了,纠正后就好了.和氩弧焊一样非接触引弧多了一套高压板,少了这块板操作起来就不太方便,磨针的次数就大大增加了,同样等离子割枪的头部接触引弧时被电弧打得很难看,我觉得要后期改数控还是非接触引弧式的好,否则每次切割前先来一个引弧动作,那可太麻烦了.顺便补充一句,我那台1200+邮费40=1240大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个月前刚买了一台CUT50非接触式的,用起来挺爽的,刚开始粗心大意将高压引弧线接到机箱后面的接地桩上了 ...

有没有链接我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链接我看看?

可以,不能违规,qq吧,只能供参考,我也只是试了试而已,并没有派什么用处,我是买来做实验用的,我也有水等离子割焊机,缺点是枪的结构太复杂如能简化就能普及就实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个月前刚买了一台CUT50非接触式的,用起来挺爽的,刚开始粗心大意将高压引弧线接到机箱后面的接地桩上了 ...

也请pm我个地址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不能违规,qq吧,只能供参考,我也只是试了试而已,并没有派什么用处,我是买来做实验用的,我也有 ...

QQ多少? 我的418328451

网友:
两种我都有,接触的太J8费嘴了

网友B:
我一个月前刚买了一台CUT50非接触式的,用起来挺爽的,刚开始粗心大意将高压引弧线接到机箱后面的接地桩上了,非引弧不起作用了,成了接触引弧了,纠正后就好了.和氩弧焊一样非接触引弧多了一套高压板,少了这块板操作起来就不太方便,磨针的次数就大大增加了,同样等离子割枪的头部接触引弧时被电弧打得很难看,我觉得要后期改数控还是非接触引弧式的好,否则每次切割前先来一个引弧动作,那可太麻烦了.顺便补充一句,我那台1200+邮费40=1240大洋
兄弟,接触和非接触都有高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接触和非接触都有高压,

接触与非接触是指启弧方式还是指切割过程中和工件的接触情况呢,非接触起弧的在切割过程中也是非接触的吗,接触起弧的在切割过程中一直要接触工件吗

网友:
接触与非接触是指启弧方式还是指切割过程中和工件的接触情况呢,非接触起弧的在切割过程中也是非接触的吗,接触起弧的在切割过程中一直要接触工件吗
是的,接触与非接触是指切割过程中和工件的接触情况,非接触式在引弧与切割过程中割嘴不允许接触工件,容易烧割嘴,一般要求距离工件5-8mm,接触式的在引弧时必须接触工件否则无法引弧,在切割过程中原则上是要接触工件的,因为要保证割缝的垂直度和顺利切割,当然接触式的在引弧后离开工件也能切割,不过效果要差一些。一般等离子在60A以下是接触式的,以上是非接触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接触和非接触都有高压,

兄弟,请问接触式的高压大约有多少伏?与非接触式产生的高压有区别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不能违规,qq吧,只能供参考,我也只是试了试而已,并没有派什么用处,我是买来做实验用的,我也有 ...

QQ 284641063

网友:
回楼主 等离子在60安培分界,小于60安培的为接触起弧,大于60安培的为非接触式起弧,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切割板厚。数控等离子用非接触式起弧原因为,当切割工件后,由于工件割断后变形,如果采用接触式会造成割枪和工件碰撞(刮枪),造成割据损坏。接触式的也可以改下接线并换割枪,一样能实现非接触是起弧的。

网友:
我也來秀機機
兩種我也都有
大台的是義大利製95a非接觸式
最大切割能割到40mm
最近買來準備拿來改數控電離子切割機的
小的是陸製40a接觸式
最大切割能力好像是10mm吧?

网友C:
不开厂,等离子在家里没法用,巨大的空压机,外加融化的金属颗粒,弥久不散。

就角落里面那台,基本新的,超过5毫米的板子都没切过,想出了,整套连空压机

都是380电压的,60a的切割机,0,25立方每分出气量的空压机。

最失败的投资了,基本没什么用,还费了我一条好裤子,唉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开厂,等离子在家里没法用,巨大的空压机,外加融化的金属颗粒,弥久不散。

就角落里面那台,基本 ...

空压机,氧瓶。。。。。。

这是两个大定时**!

网友:
那是氩气瓶,那么大一个氩字都没看见。满瓶6个立方,我的屋子有200个立方容积,所以谢谢楼上那么关心。

网友:
兄弟,请问接触式的高压大约有多少伏?与非接触式产生的高压有区别么?
   3000V,没什么区别,基本都是升压变压器。

网友:
等离子尽量少玩,那东西有害,将来得个矽肺病就不值了,我有好几台,不过我从来都不摸它。

网友(2015-01-04):
引用 网友C:
不开厂,等离子在家里没法用,巨大的空压机,外加融化的金属颗粒,弥久不散。

就角落里面那台,基本 ...

切割机还在吗?

网友:
我也有一台ct520,三用的,接触式的也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接触和非接触都有高压,

接触式的也有不用高压引狐的,看你用的什么样的枪。P80的枪就用高压引狐。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开厂,等离子在家里没法用,巨大的空压机,外加融化的金属颗粒,弥久不散。

就角落里面那台,基本 ...

离子切割机出了吗?有意收。看看价格。QQ2510434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