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兔。兔子gps和飞控问题

楼主(2013-02-07):
我的兔子很奇怪,先说gps,我的机机开gps时会乱飞往一个方向性冲去速度很快的,有时又很平稳,不过一旦出现(往一个方向性冲去时),就要重新连接参调软件才可以平稳回,之前已为gps和飞控靠的太近,已经把它升得老高了,gps还是时不时出现这个状况。

再说飞控,我基本已经把它调稳了(无gps状况下),不过还是有个问题,有时机机飞了一段时间就会往一个方向飘去让你感觉好像没做好水平校准,不过下来断电再上电就ok了,为什么这样?大家有出现过这个情况吗??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A:
GPS的现象我也发生过,有时一天都是那种飞着飞着就朝一个方向猛冲,有时玩一天都很稳定。所以我归类到GPS干扰了。昨天在门前悬停,中途上了趟厕所,回来的时候兔子还在空中。

网友B:
我感觉gps到未必受到干扰,关键是磁传感器(飞控上的小板)受到电调电源线集线器或电池的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gps到未必受到干扰,关键是磁传感器(飞控上的小板)受到电调电源线集线器或电池的干扰。

怎么办??我也是怎么觉得。

网友B:
连上电脑,显示参数 看磁偏角,用手按住飞机,推油门,!!!!!一定注意安全,观察磁角度变化否?一般变化1-3,太大了gps松杆悬停时肯定画圈,一键返航会偏向一边

网友:
引用 网友A:
GPS的现象我也发生过,有时一天都是那种飞着飞着就朝一个方向猛冲,有时玩一天都很稳定。所以我归类到GPS干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上电脑,显示参数 看磁偏角,用手按住飞机,推油门,!!!!!一定注意安全,观察磁角度变化否?一般变化 ...

好恐怖。。。。。。这是唯一办法???

网友:
都这么试,目前还没听说更好的办法

网友:
是个办法,玉兔的软件强大,就是硬件比较脆弱,玩玩还是可以的!

网友:
GPS飞不好,主要要检查罗盘功能是否正常,GPS本身的干扰问题不会有这么严重。

罗盘功能不正常,飞机就是一瞎子。

网友:
在兔子群里学到的东西:我校准完罗盘后,打开CF飞,转着圈去飞,然后打杆,看飞机是否按打杆的方向受控制。如果CF功能正常,根本不需要按上面的方法检测干扰。

我也认为那个方法有点危险,我认为如果CF只要正常了,应该可以认定罗盘基本正常吧

请高手斧正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在兔子群里听别人说是因为GPS数据延时造成的,开GPS前最好先悬停一会儿再开,我试了一下,有时候有效,有时候没效

网友:
我也有出现过类似情况,飞多了发现不要GPS就没这种情况。

楼主:
还是有个问题,有时机机飞了一段时间就会往一个方向飘去让你感觉好像没做好水平校准,不过下来断电再上电就ok了,为什么这样?大家有出现过这个情况吗??

网友C(2013-08-19):
引用 网友B:
连上电脑,显示参数 看磁偏角,用手按住飞机,推油门,!!!!!一定注意安全,观察磁角度变化否?一般变化 ...

拆了桨不能测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拆了桨不能测试?

拆了桨,电流不会有那么大,看不出来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了桨,电流不会有那么大,看不出来效果

学习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有个问题,有时机机飞了一段时间就会往一个方向飘去让你感觉好像没做好水平校准,不过下来断电再上电就 ...

内容有啊。。。。。。我一般都是4个方向猛打舵,晃晃就好了

网友:
同样问题同问!一直没有解决!问了很多都是说罗盘问题!超视距的情况下真的不敢打一键返航!玉兔技术 啊!出来再次详细讲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