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步进电机驱动器的PUL+5V和DIR+5V是外接电源吗

楼主(2013-02-07):
步进
电机
驱动器的PUL+5V和DIR+5V是外接电源吗,可以在电脑UBS前置接口直接取电吗?

网友A:
步进电机驱动器的PUL+5V和DIR+5V是接到接口板上的!

楼主:
只
我的接口板没有5V电源输出!只有控制信号输出!请指点,谢谢!

网友A:
这个+5和—5是给你按共阳极接法还是用共阴极接法用的。

网友B:
惠民大哥,我请教一下
我发现我的一体式的驱动板(并口四轴的,步进驱动合在一起,约 300元的那种)
它用 24--36V的电池(说明书里说的)
那么,我用24V与用36V是有区别,还是一样的啊
也就是电机最后驱动的电压是与输入电压有关还是无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