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wkm高速飞行时是否经常亮白灯?

楼主(2013-02-07):
本人的飞机比较大,1.1米的八轴。升降舵推满,直线高速飞行时,起步也就3秒钟,led就亮白灯了。请问广大模友、以及dji,你们高速飞行是不是也经常出现白灯?出现白灯后,还能不能继续保持高速?

网友:
我中速就闪过白灯,但一切安好,不过有人说闪白灯必炸,不知真假

网友A:
你的固件是什么版本?从5.16固件开始,白灯闪烁情况就减少了很多,现在最新的是5.18

网友:
起飞转几圈就要闪白,直接无视,常常满舵白闪也照飞,没有炸过。有一次GPS天线在运输过程中脱落,没有仔细检查,安装反了,起飞后,白灯常亮,还在空中飞了一圈。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固件是什么版本?从5.16固件开始,白灯闪烁情况就减少了很多,现在最新的是5.18

应该是5.14,之后一直没有升过固件

网友:
白灯是对飞行稳定性的一种反应,速度变化过快,震动过大,都会有白灯。一般慢闪就要注意动作不要太大,快闪尽量不飞。

网友:
闪白灯后要加油门,。不然掉高度

网友:
你的是 8轴吗??建议你使用 最新的 5.20。

楼主:
是的,八轴

网友:
飞的太暴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