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6ExHp . 冒烟鸟~

楼主(2013-02-07):
各位大虾下午好..

新年快乐~~
又要求救咯~ 请问问有木有电路高手知道介个D1, D2 素虾米元器件..
能指点指点,偶能去买个替代的换回来..

之前是反插烧了一次。 被修好了.. 最近用这来玩模拟器..
电池没电了就去充, 完毕之后正常插入.. 11.1 Li-on

之后就.. 冒烟鸟..

开控一看.. D2 黑鸟, 下半身碳化了..  似乎D1 也有点发焦...
来来来。。救救偶咯~

介个救好之后准备改2.4G。。 双模~~

拜谢。。拜谢。。

网友A:
找个好的拆开,看下,换掉就行了。

网友B:
D1看起来是和充电孔相关的,要么是防反接,要么是限流。D开头的一般是二极管。这里你可以弄个二极管接上。
D2是一个三极管当二极管用的,这家伙的作用是防反接。

另外,反接以后不一定哪儿还有外表看不出来的元件,找人修修吧。我的ff9就是折腾来折腾去,本来150的维修费变成了200的维修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好的拆开,看下,换掉就行了。

亲亲...能告诉偶那是虾米型号么..

偶只会焊.. 不知道是什么型号.. 什么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D1看起来是和充电孔相关的,要么是防反接,要么是限流。D开头的一般是二极管。这里你可以弄个二极管接上。
...

大虾。大虾。。

能告知型号么.. 应该是D2 的问题了..
时而能用, 时下接电没反映..

但是.. 换个3极管.. 要百来块+快递++ 的话...
自己换还是比较实际滴....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虾。大虾。。

能告知型号么.. 应该是D2 的问题了..

随便弄个1n4001都成。。或者,你可以考虑直接短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随便弄个1n4001都成。。或者,你可以考虑直接短接。。。

明白鸟~~

也就是说二级管... 起到单向通电滴作用防止反接吧。

但是偶没反接,可能是刚冲完电,电流太厉害了..

回去试试看~

谢谢谢谢~叩谢~

网友C:
D1可直接换上M7。
D2可用IN4148代用,阴极接双脚一边,图上是左阳右阴。

网友:
听铜河的决对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D1可直接换上M7。
D2可用IN4148代用,阴极接双脚一边,图上是左阳右阴。

谢谢谢谢!!!!!!

叩谢~!!!

网友:
行家来了,嘿嘿

网友D(2013-03-11):
谁有这控的说明书?求一个。万分感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谁有这控的说明书?求一个。万分感谢!!!

本版一搜,到处都是。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本版一搜,到处都是。

内容好哦!~~~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