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答 关于ER9X通道设定问题 急急急

楼主(2013-02-07):
我刚刷了ER9X 怎么调567通道的自定义开关啊 在通道状态界面 567通道是没有输出显示的 系统诊断和通道校准里面是有变化的 哪位大哥知道哦 说明书看不太懂 不全

网友A:
定义通道可以第一个选项,来源,选p1,
如果要开关控制通道,来源,full,然后,第4选项,SW开头的,选一个拨动开关,比如ELE……
还可以定义三档开关用于一个通道,但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