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橙色等快闪~~~怎么办?急急急啊,在线等

楼主(2013-02-07):
上电收是姿态模式正常,就是慢闪橙色灯,但是起飞后就会橙色等快闪~~看了说明书好像说是Tx信号丢失~~~在下不才,不是很明白~~怎么解决啊~!在线等~~

网友A:
根据你的描述,应该是颜色看错了。naza只有红灯和黄灯。没有橙色。

遥控打姿态模式,黄灯慢闪;丢失信号,黄灯快闪;电压报警,红灯快闪。

所以百分之八十的可能是你电压报警了。用软件关掉电池报警,改BB响安全一点。

(PS:你的电压模块没用什么彩色胶带盖上吧?我就犯了一回傻,用的蓝色胶带绑的LED,然后颜色显示就不对了,当时还傻乎乎发帖求助。惭愧!)

网友:
电量不足,只有 红灯快闪。没别的。

网友:
飞行姿态不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的描述,应该是颜色看错了。naza只有红灯和黄灯。没有橙色。

遥控打姿态模式,黄灯慢闪;丢失信号 ...

我的电源模块么有用东西盖着~~就是黄灯快闪,但是遥控器可以控制NAZA不像丢失信号的样子~~~还有就是我的打方向舵过大的话机器就会歪,不是平稳传动~~这是感度问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电源模块么有用东西盖着~~就是黄灯快闪,但是遥控器可以控制NAZA不像丢失信号的样子~~~还有就是我的打 ...

那就重新设置一遍。从对频开始。接线,联机刷固件,等等。感度和飞机大姿态甚至不可操纵关系不大。一般默认100足够适应90%以上的机子。微调而已。

网友:
控恢复出厂,所有微调归0,重新校准控,检查个个通道的方向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