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JM250车丝出问题了

楼主(2013-02-07):
我的CJM250买了2个月了,没怎么用,很新。
横向走刀没问题,但是一车螺纹,刀尖在横着走的同时,纵向来回动,走慢了不好看不出来,走快了很明显,不管刀尖左走右走,都会前后晃荡着走。
请问高手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开合螺母的问题?这可是新机器啊,机号121188

网友(2013-05-26):
引用 网友A:
还能自动走刀,真是高级,但越高级毛病也就越多,看来拆掉也不是一个很坏的解决办法

纵横确实可以自动走刀的,但设计上很一般,于是我仅保留了横向的自动进刀

纵向的因为会半联动的运动。于是已删除这个功能。(后期要用时,我会用一个,瑞士的减速电机还驱动处理)

250无法加工 0。75的螺纹的,也许有一个英纹的尺寸与之相近的

250我个人认为,如能配上一个开有T槽的中拖板,刚性与功能的拓展上,就会有一些新的可能性。很多时侯,拖板快到刚性的底限范围在加工,无非是因为工作的直径大了一些。

至于拖板的质量或其它。这是人工可能修复的事,不是毛病。完全对得起这个价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才 165KG

你把拖板,尾架,卡盘拆不

谢谢你的建议,我这关键也是没电梯,而且楼梯比较窄和陡,请问下拆下托板尾座卡盘后机器大概还有多重?如果在估计差不多120KG吧?两个人真能搞定么?我就怕走前面的一失手,后面那位怕是连屎都要压出来。

网友:
设备出厂前应该进行各方面测试,这说明厂家严重不负责任

网友:
纵向走刀有没有都无所谓了,CJM250就是挂轮箱方便点,不过没想到0.75这个常用规格也要换挂轮。

网友A:
还能自动走刀,真是高级,但越高级毛病也就越多,看来拆掉也不是一个很坏的解决办法

网友:
可以锁住中托板试试

网友:
楼主买的是谁家的250,如果有这样问题,应该换一台。拆除纵向走刀我认为不是好办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想上CJM250,一直困惑的问题是怎么弄上3楼。。。这么复杂的问题您是怎么轻松解决的?还是7楼,偶滴神~

...

才 165KG

你把拖板,尾架,卡盘拆不

余下的东东,二个男生一口气就到了 7楼了。

我家还没有电梯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算上家努力的帮你退。

你也得有力气把这 165KG 背下七楼。打上木箱,送到物流,付上运费的能力啊

想上CJM250,一直困惑的问题是怎么弄上3楼。。。这么复杂的问题您是怎么轻松解决的?还是7楼,偶滴神~

网友(2013-04-10):
可能是大托板内驱动中托板自动走刀的齿轮有缺 陷。

网友:
是不是刀尖低于中心高以及拖板晃动所致?我估计是中拖板松动了,用手摇晃看看。

网友:
对LZ表示同情,我的没有这种情况,买的非常满意的CJM250

网友:
中托板锁紧不就没事了

网友B(2013-02-08):
引用 网友D:
不用改齿轮,垫东西进走刀箱,可以垫1.5mm

就算上家努力的帮你退。

你也得有力气把这 165KG 背下七楼。打上木箱,送到物流,付上运费的能力啊

来回退上两次,

想死的心也会有的

再说了。DIY嘛,自已修修补补就行了

CJM250之外。我们还能选什么。

我认为这点问题下,它还是好车

网友D:
哦,搞错,我是贴塑后垫了1.5mm,具体自己试下,新机没有出现那个问题

网友D:
不用改齿轮,垫东西进走刀箱,可以垫1.5mm

网友:
这属于重大质量问题! 为何不退货

网友:
主要是,自动进刀的地方,设计上有严重的不足

真要修还是要花点精力的

DIY加工的轴径很小,加上以后拖板还有,铲刮的必要。于是还是把,Y轴自进刀的功能去掉
二个方法,1)抽出 Y轴的丝杆。把上面的齿轮。切掉一些。当然切到正好时,即可自动又能锁住

2)把走刀箱里,最上面的齿轮去掉。

网友:
不要奇怪,我的CJM 250 ,也是这个问题,我当时也发过贴,但没几个人相信。

现在你发贴了。终于也算是个证明了。

并且我自已无法解决,最后我只能把Y轴自进刀的齿轮拆了。

反正Y轴方向我要不了,自进刀

要不车出来永远是锥形体(只要是自进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