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测试“阿凡达”散热风扇效果,给X90油直加装温度传感器和发电机。

楼主(2013-02-07):
听说 X90 散热不良,模友发贴报告说2次拉缸。
俺分析:是因为 X90 风扇按照 13000转速设计,
而汽油机转速没那么高,风量不足造成发动机过热

所以俺只好给 X90 加装“阿凡达”散热风扇、和
温度传感器,今后配置到遥测数据中。

给 X90 安装发电机,也是为了“无人机”长时间
自主飞行所必须。

两个“阿凡达”风扇总消耗4A的电流。

现等待测试结果:如果发动机温度无法降低到120度
之内,那问题就很棘手了。或许得寻找其它发动机。

网友A:
LZ准备拿他去干吗?

网友:
啥子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准备拿他去干吗?

制作 最廉价的“无人机”想单程300公里

无人机航模,的区别在于 自持力要强!
因此无人机上必须得有发电机 以维持电力平衡。
否则飞个10分钟就得落地,就不叫 无人机 咯

发电机已经利用“机床主轴”带动测试了发电量。
知道该选什么样的参数,配上肖特基管三相全桥
整流,得到12V——>15V直流电。

哈哈:初步好消息:刚才测试结果 PT100 最大
140欧姆,对应温度110度——可以接受——
不巧的是“阿凡达”右边支架单边断裂,测试只得
停止。换上备用支架又启动发动机,这次发动机
运转有些不稳定“间歇放屁”——PT100 最大才
129欧姆,显然点火不完整,估计是火花塞积碳了

视频:实在不方便拍摄、俺一人,就是发动机的声音。

网友:
你想干嘛?

网友A:
钓 鱼 岛啊钓 鱼 岛。我们这里有个LZ要来看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钓 鱼 岛啊钓 鱼 岛。我们这里有个LZ要来看你了!

看到你这些文字的时候,联想到了你的表情

网友C:
不明白LZ怎么不直接用回小松260的发动机,在原配的基础上改装下散热或者改成水冷缸头或许会成功率大点?。我这段时间也在折腾这机子。。。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汽油机自身的震动会影响三轴陀螺仪的工作。。。。。!不知道有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明白LZ怎么不直接用回小松260的发动机,在原配的基础上改装下散热或者改成水冷缸头或许会成功率大点?。我 ...

其实,相比之下双缸发动机的震动相对于单缸来说要小,如果纯粹为了提高功率我相信LZ也不会考虑双缸发动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到你这些文字的时候,联想到了你的表情

看到你写的文字之后我也能联想到你的表情了~!

网友:
像这种风扇散热应该装在下部往上吹,遵循自然物理,热气是往上走的。

最好装离心式散热风扇。

都要有导流罩,效率要高很多。

网友:
杀人利器!

网友D:
楼主,加导流罩吧,效果要比电扇好,还稳定

网友:
有上天的视频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加导流罩吧,效果要比电扇好,还稳定

谢谢,临时测试 没来得急 做导流罩。。

恩到时候装上导流罩,强制气流穿过缸头散热片

网友:
rjx90的风扇是反转的,楼主用此机改装可否告诉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相比之下双缸发动机的震动相对于单缸来说要小,如果纯粹为了提高功率我相信LZ也不会考虑双缸发动机 ...

震动是 航模直升机 安全可靠性的 大敌。
我是在 尽最大 努力 减少震动。。。

震动可以导致:大桨疲劳断裂,电子元件脱落失效。

——RJX 90 的原装风扇,并不是‘反的’,只是带有
“顺角度”是按照 13000转 来设计的。——用在汽油机
上因为转速只9000转,造成风量不足,发动机容易过热。

所以:我加了 温度 传感器,和 额外的 强力风机
争取:这些措施都落实之后,把飞机绑在地面,做连续30分钟
的测试——看2只传感器给出的发动机温度是否合符要求

网友:
看我们的直机上的120CC发动机散热;效果非常的好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