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救我:雕刻机换了驱动板,结果。。。晕啊。

楼主(2013-02-07):
雕刻机驱动板坏了,换了一个新的,板子上设置电流 细分 和以前一样,结果机器实际走的距离是原来的1/3(如让机器走50mm,它实际也就走16.xxmm),而且走时震动也大,什么原因啊。帮我想想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在软件里针对该轴设置一下应该可以

楼主:
软件里针对轴的设置,没什么可变得啊

网友:
仔细察一下细分看看

网友:
另外软件看看单位设的对不对,是英寸还是毫米

网友:
引用 楼主:
软件里针对轴的设置,没什么可变得啊

不会吧?什么软件?设置界面是怎样的?

楼主:
我更换的是驱动板,驱动板上可设置的就是 电流  细分  衰减  ,没别的设置了。

网友:
细分设置不对,重新设置计算参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更换的是驱动板,驱动板上可设置的就是 电流  细分  衰减  ,没别的设置了。

让你在雕刻软件里设,你偏偏要在驱动板上调,真是一根筋

网友:
几相的驱动板?线没接好?

楼主:
电机调试  后几项 设置成10  解决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