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cp不所谓 不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2013-02-07):
minicp不锁尾了 尾电机转动的时候很无力不知道在呢么回事 而且十字盘对频的时候不水平

网友:
清除id,重新对频试试

网友:
估计是尾马达该升级了。回光返照....

网友A:
建议换7MM尾马达,暴力锁尾。寿命也比原厂的寿命长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换7MM尾马达,暴力锁尾。寿命也比原厂的寿命长很多...

已经换了马大还是不行 估计是陀螺仪挂了 十字盘都不回中了

网友:
楼主就为了这个原因收主板呀,不如寄回华科尔维修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