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有刷电机问题................................ ...
新人请教有刷电机问题......................................

楼主(2013-02-07):
最近入了个有刷大脚 看到
电机
上面焊了电阻(应该是电阻吧) 那东西有什么用啊?

网友A:
那是电容!因为有刷电机是有电刷的,电刷与转子有摩擦,难免会产生火花,并联一个电容可以过滤掉因为那些电火花而产生的杂波或是其它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