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发电机,玩过吗

楼主(2013-02-07):
三相全波整流桥
6个整流二极管(和一个电容器)封装在一起,
组成一个桥式、全波整流电    三相全波整流桥路。左边3根线接无刷电机

网友:
你可以搞个试试,记得到时候发视频我们看哦

网友:
我只用舵机发电过

网友:
永磁无刷电机可以试试

网友:
搞好 记得发视频

网友A:
找个发光二极管接到无刷电机任意两根线,使劲转动转子,都可以看到发光管闪烁,如果用楼主的电路接发光管,效率应该更高,但是如果没有较高的转速,电流不会很大

网友A:
有刷电机也可以发电,发出来的电是直流电,无刷电机发电是交流电

网友B:
这个不用研究了,现在的汽车发电机基本都是这样的了,81年的汽车电路维修一书中就有介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刷电机也可以发电,发出来的电是直流电,无刷电机发电是交流电

那直流无刷电机发出来的电就是交直流电?这不可能吧?所有发电机都是根据电磁感应演变过来的

网友:
原理有点类似变压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直流无刷电机发出来的电就是交直流电?这不可能吧?所有发电机都是根据电磁感应演变过来的

交流电,直流无刷电机本质就是三相交流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发光二极管接到无刷电机任意两根线,使劲转动转子,都可以看到发光管闪烁,如果用楼主的电路接发光管, ...

用高KV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用研究了,现在的汽车发电机基本都是这样的了,81年的汽车电路维修一书中就有介绍了。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直流无刷电机发出来的电就是交直流电?这不可能吧?所有发电机都是根据电磁感应演变过来的

交流电

网友:
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直流无刷电机发出来的电就是交直流电?这不可能吧?所有发电机都是根据电磁感应演变过来的

我见过的直流电机都是有刷的,除非电机内部有直流转换交流的线路,这样的电机从电源端也是发不出来电的。还有一种电机是交直流两用的,也是有刷电机,结构类似于手电钻的电机

网友E:
那二极管得用超快恢复的

网友:
谁说无刷不能发点?又是谁说的无刷发出的电不是交流电?我测试过很多电机,包括工业用12V直流电机,效率无刷是最高的。体积小,功率还很大。二极管也用不着超快恢复的,直接买整流桥堆就好了啊,这不是什么高新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二极管得用超快恢复的

普通的就有10KHZ

网友F:
整流桥和负载之间还需要加个DC--DC稳压电路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整流桥和负载之间还需要加个DC--DC稳压电路

这是必须滴~~~

左边的方块就是DC-DC稳压模块,负责向电瓶充电以及舵机等大功率设备供电
效果好极了,之前没有这些,飞机15分钟就没电了——是电瓶电量耗光了。加了发电机后,基本没有亏过电。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这是必须滴~~~

飞机上装发电机???什么情况,介绍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H:
飞机上装发电机???什么情况,介绍介绍

人家是油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是必须滴~~~

来个飞机全图

网友:
记得发视频

网友I:
引用 网友C:
那直流无刷电机发出来的电就是交直流电?这不可能吧?所有发电机都是根据电磁感应演变过来的

哪里来直流无刷?直流如何无刷?

网友G:
引用 网友I:
哪里来直流无刷?直流如何无刷?

其实无刷电机就是一标准的三相交流电机,因此你所有的设置都可以按照三相交流电机来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其实无刷电机就是一标准的三相交流电机,因此你所有的设置都可以按照三相交流电机来处理

网友:
上小学都玩过,不用研究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C:
那直流无刷电机发出来的电就是交直流电?这不可能吧?所有发电机都是根据电磁感应演变过来的

有刷是直流电好吧,你没试过就不要乱说嘛,有刷电机是自带转向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交流电,直流无刷电机本质就是三相交流电机

本质是电子换相的直流电机

网友:
这个我也试过。无铁芯直流电机也很好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人家是油机

我也正疑问呢,这么一解释就懂啦

网友:
引用 网友J:
有刷是直流电好吧,你没试过就不要乱说嘛,有刷电机是自带转向器的。

你没见过直流无刷电机?内部有个像无刷电调那样的电路。

网友:
这个也只是听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交流电,直流无刷电机本质就是三相交流电机

你没懂我意思。

网友(2013-04-30):
都对,一个讲有刷新一个讲无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