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S电池两组并联使用

楼主(2013-02-07):
3S
电池
两组 并联用于四轴。可行吗?

网友A:
放心用 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心用 木问题
电池并联后 两组电池间互相冲放电 怎么解决? 两电池电压一致性?

网友B:
并联!电压不同!能行吗?每片的!!

网友C:
用完有平衡充 完全不担心的

网友D:
第一次用时,两个不同的3S电池,电压不同不要紧吗?直接
3S电池 3S电池
| |
———— |————
分电板
这样连接吗???

网友E:
貌似电压不同的电池并在一起,自己就会平了吧,我听说的

网友F:
早好是同一牌子和批次的电池。

网友G:
只要电池性能相当容量一样就可以 不过重量有点蛋疼

网友H:
并联只是增加电容量,用根T插的并联线就OK啦

网友I:
电压相差零点几V没有所谓的

网友J:
我现在就这样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