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c safe+高压bec+蝎子backup的组合可以吗?

楼主(2013-02-07):
bec safe+高压bec+蝎子backup的组合可以吗?
我打算用12S动力电直通大力士bec,bec safe做保护,万一bec挂了就转换到蝎子的backup-。-
请问这套方案可行不?

网友A:
从动力取电 不存在内BEC容易挂的现象.

因为就算你调挂了,你的BEC还是在取电.和你用接收电取电效果是一样的.难道平时飞接受电的时候也挂保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动力取电 不存在内BEC容易挂的现象.

因为就算你调挂了,你的BEC还是在取电.和你用接收电取电效果是一样 ...

不是怕电调挂了-。-万一BEC挂了-。-12S动力电直传的话电子设备就完了-。-想用BEC safe,万一动力电直传的话就转到蝎子backup-。-保护电子设备哈-。-

楼主:
再顶一顶-。-
没啥问题的话我准备定BEC SAFE了-。-找来找去也只有英国的网站有卖-。-真坑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