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完成火花打孔机了

楼主(2013-02-07):
在坛里看大家搞火花,就参照着也做了一个,顺便做了个电火花间隙的自动控制电路。用16*200的白钢条做了试验,打直径6MM,大约6MM深的孔,用了大约5-6分钟的。

网友:
牛人哦,有制作图纸吗?求一份,电路的也要,说说造价

网友A:
厚著臉皮求一份間隙控制的電路圖

网友:
电路图站内搜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厚著臉皮求一份間隙控制的電路圖

电路是我自己想的,画的草图,将就着看下吧。
原理就是利用工作时限流电阻两端的电压,由TL431和电位器设定一个合适的值,在工作电流大于设定值时,TL431动作,通过光耦将信号传递到控制端,并由运放进行放大,控制一个双刀双掷继电器的动作。工作电流小于设定值时,马达供正向电流,打孔头向下运动,工作电流大于设定值时,马达供反向电流,打孔头向上运动,从而做到自动控制的目的。

楼主:
其实用单片机控制是很容易的事,电路也更简单,其是要调程序,所以直接用常用的元件焊了一个了。

网友B:
看来用继电器控制比全桥的更简单哦,楼主,光耦后面那个三角形的有+有-的是什么来的?起什么作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用继电器控制比全桥的更简单哦,楼主,光耦后面那个三角形的有+有-的是什么来的?起什么作用的?

继电器的电路是更简单,但全桥的电路反应速度更快。
光耦后面是运放(运算放大器)LM358,这时做比较器在用了。

网友:
继电器的速度能跟得上吗?打一次孔继电器不是要跳几万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继电器的电路是更简单,但全桥的电路反应速度更快。
光耦后面是运放(运算放大器)LM358,这时做比较器在 ...

电磁线圈需要的电流很小就能工作吧?不要这个运放行不行呢?

网友:
造价如何,上次做了个充电不高的话做好的。谢谢

网友:
简单实用的东西我喜欢

网友C:
充当比较器的运放好象也可以省掉不用,难道光耦驱动不了那个三集管吗?如果真的驱动不了也可以增加一个8050一定可以了吧。

网友:
光耦工作在线性放大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充当比较器的运放好象也可以省掉不用,难道光耦驱动不了那个三集管吗?如果真的驱动不了也可以增加一个8050 ...

直接用三极管放大也行,主要是因为我的电路中还做了一个电压跟随电路,用电位器来调节马达的速度所以才用了运放。

网友:
看来坛里高手多多呀

网友:
有没有详细一点的图片啊

网友D:
继电器 能长时间工作吗

网友:
好图,有具体参数吗,想做一个试试

网友E:
终于看到了自动进给的电路,请问您这是高频脉冲电源吗?谢谢

网友:
视频怎么看?下 载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终于看到了自动进给的电路,请问您这是高频脉冲电源吗?谢谢

是高频脉冲电源,用的是MOS管,由555产生脉冲来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继电器 能长时间工作吗

继电器都是几十万次的寿命,而且打孔时跳动的频率也不是很高,可以用很长时间的。当然这个比H桥的寿命要短,但电路却更简单,如果实在怕坏,可以做成可更换的,打个几百个(我猜的)孔换一个也没什么关系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高频脉冲电源,用的是MOS管,由555产生脉冲来驱动。

请问频率多少呢?是否能用电磁炉上放线圈得到高频率的交流电然后整流成直流电的方法实现这个功能呢?

网友F:
看不明白,不懂电路。

网友:
好,好,真的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路是我自己想的,画的草图,将就着看下吧。
原理就是利用工作时限流电阻两端的电压,由TL431和电位器设 ...

謝謝電路分享
不過電子盲的我還是看不懂

网友(2013-03-12):
靖问楼主,在你电路里,当不用高频振荡电路加场功率管时,你的给进会正常工作;如果加上高频振荡电路加场功率管,如果按你的给进控制,继电器会出现不断的跳动!你是不是还少画了高频振荡器件输出电压的判断?

网友:
厉害。。。。学习学习~~电子完全不懂。

网友:
使用运放的好处是输出端电压可以突变。

如果使用三极管,继电器动作拖泥带水,频繁动作。

网友:
电子知识都还给老师了 ~

网友:
付费向lz讨一个做好电源,如果可以,请pm下

网友:
我也想付費買一個電路部份的板子
機械結構我可自製
就是電子部份完全不懂

如果可以
也請pm一下
但別像上次那位開價8000元就好了

网友G:
不错啊,学习了。论坛有没有人在弄线切割,上次有人弄,也不上点详细资料,没意思啊。

网友H:
什么世道么...高手成打成打的出!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错啊,学习了。论坛有没有人在弄线切割,上次有人弄,也不上点详细资料,没意思啊。

上次就是我弄的线切割加电穿孔功能,但是被版主删贴了,
我当时的资料已经很详细了,加工速度可以达到5mm/min,可惜啊

网友I:
如果楼主的电路能正常工作,我看那个TL431也可以不要, 比较器自己就可以设置域值电压,
我这个贴子里就有:http://tieba.baidu.com/p/1424747358?pn=1

网友:
这是我的加工视频:

从视频我们可以看到,在03秒开始放电,到1分45秒工件底部出现火花,
厚度为10mm的淬火Cr12模具钢完全穿透,加工速度达到了5.9mm/min
这个效率大大超越了目前市面上所有便携式电火花工具机的性能,
加工参数:1mm电极,15us脉宽+分组脉冲,平均电流3A,工作液压力1Mpa

网友I:
控制器的功能图: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控制器的功能图:

你的是不是检测电路中是否有脉冲来判断是否短路了,以及通过检测脉冲的频率来判断电极与工件的间隙呢?

网友:
回楼上,本机采用业界非常成熟的间隙电压检测法作为反映间隙大小的传感信号,
由峰值检波器获得取样电压,送至比较环节,和预设的伺服曲线进行比较,
产生与间隙电压成比例关系的控制信号,再经功率放大后驱动电机执行跟踪,
从而把放电间隙维持在正常范围,

工作过程如下:
1.当电极开路时,间隙电压最高,马达由工作点电位器指定速度进给,
这个“初始速度”以电极接近工件时,放电能顺利开始为准,

2.放电开始后,间隙自动调节模块跟踪间隙电压的变化控制马达不断变速,
间隙电压高时进给快,间隙电压低时进给慢,让进给速度尽量接近蚀除速度,
所以正常加工状态下,红灯在不停的明暗闪烁,电极在不断的变速进给,

3.当间隙趋向于偏小时,自动调节模块发出制动信号,马达暂停转动,
在正常加工状态下,只要暂停一点点时间,随着工件被蚀除,间隙被扩大,
马达就会重新处于进给状态,由于这个过程速度非常快,并不断的重复,
所以眼睛看上去红灯和绿灯好象被同时点亮,

4. 由于电火花加工的特殊性,在加工过程短路不可完全避免,
当发生短路时,红灯熄灭,绿灯点亮,马达全速反转,以迅速消除短路

网友I:
引用 网友J:
你的是不是检测电路中是否有脉冲来判断是否短路了,以及通过检测脉冲的频率来判断电极与工件的间隙呢?
...

你说的应该是YZwindos的方法,他这个方法只能用于特定的加工模式,
因为电火花脉冲电源要求脉宽和脉间独立可调,所以无论调节脉宽或脉间,重复频率都改变了,
加大脉宽或脉间重复频率降低,减少脉宽或脉间重复频率上升,

而他这个方法由于脉冲频率就是驱动信号,所以脉冲频率不可以随便更改,
只能采用类似马达PWM调速的信号发生电路,占空比连续可调,在减少脉宽的同时加大了脉间,
所以保持脉冲周期不变,也就是脉冲重复频率不变,

查看专业的电火花脉冲电源资料我们可以了解到,这种发生器产生的电规准加工效率不会太高,

网友:
坛子里高手多,我知道,我还知道个个中毒都不浅啊.....包括本人

网友:
引用 网友H:
什么世道么...高手成打成打的出!

火花机这个玩意是比较有意思的,
在下业余研究已有多年。
目前持有的技术方方面面都已很成熟,从脉冲发生到H桥驱动。
不远未来有时间也做一个,
给各位看看哥的手段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I:
如果楼主的电路能正常工作,我看那个TL431也可以不要, 比较器自己就可以设置域值电压,
我这个贴子里就有:ht ...

电路是头痛事

网友:
电火花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说的应该是YZwindos的方法,他这个方法只能用于特定的加工模式,
因为电火花脉冲电源要求脉宽和脉间独立 ...

好久没有跟快捷兄聊了。。我公布的电火花间隙控制方法只是部分数据。。。。检测程序 如果由波形前沿 触发中断而执行。。。频率是可以任意变化的。。。。当然频率变化的方法还有很多的。。。。呵呵。。。有空再向您请教。。。

网友:
恩,看到你新的版本,已经把驱动脉冲和加工脉冲分开了,

网友:
电路图 应该解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