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理电动螺丝刀——电机轴如何打孔???(成功了)

楼主(2013-02-08):
一把电动螺丝刀,做工用料都不错,是配24V电源用的,不知谁试机直接插的220,电机崩了

楼主:
找到了继任的电机,拆自喷墨打印机,可电机轴上的孔可怎么打???

网友:
买个带孔的电机。

网友A:
可以锯(或者磨)一个一字开口,然后把那根横着的短轴装上,

网友B:
楼主,你哪的?离我近的话,拿到我这里,免费帮你用小孔机穿孔。

网友:
难 电火花打孔得入水  不然高温就受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火花

没那个设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锯(或者磨)一个一字开口,然后把那根横着的短轴装上,

这个想法和我不谋而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哪的?离我近的话,拿到我这里,免费帮你用小孔机穿孔。

谢谢您,我长春的;什么是小孔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想法和我不谋而合

这是在缺少设备的情况下最容易实现的方案,而且完全不会影响强度,自己动手吧

网友:
要用锯的人是天才,最好能吧锯完的相片发上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我长春的;什么是小孔机?

远了,我浙江的。
我们叫的小孔机,也有人叫电火花穿孔机,电火花小孔机。
可以给导电良好的金属穿孔,不管金属有多硬。
一般穿0.几毫米到几毫米的孔,几毫米的深度,也就一会的时间。
一般有人来穿一个浅孔,我们都免费的。懒得收几元钱。做个人情,大家落个高兴。

网友:
自制电火花也不难

网友D:
轴锉平一个小点,然后就能钻孔了。轴不硬的。别说你没有小钻头啊,,

网友:
在一块方钢(比如说平键)上钻一个比电机轴(3.175)稍小的孔(3.1钻头钻),把电机轴轻敲进去,再在方钢上钻孔,钻通电机轴后再把电机轴敲出来。手电钻表示0.8的孔也毫无压力。

网友:
用好点的台钻和合金钻头就行了,先把轴磨个小平面再钻。话说那个电机不行哦,转速低力量小,淘宝找德昌万转小电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轴锉平一个小点,然后就能钻孔了。轴不硬的。别说你没有小钻头啊,,

这是一个比较简单实用的方法,有小钨钢钻头更好.还要有小钻床小台钳,还要用点心

网友:
建议楼主不要用打印機上的電機了 原電機是36V的  轉速高 力矩大 打印機24V 轉速低 力矩小

网友:
买个一样的新电机也就十来块,这样折腾累~!

网友:
找块铁块,画好线,现在侧面钻一个与你电机主轴相同的孔,插入主轴,在铁块上面划线钻径向的孔

网友:
这轴又没多少硬度,先锉刀坑,随随便便打一个就是了。

只起连轴器的作用罢了。

没什么精度要求。

楼主大胆的干

网友:
拆那个坏的轴换过来就行了

网友:
用PCB的那种转头钻是非常合适的,
但是得有合适的高速钻床,
在我这,用我自己升级的爱机,高速PCB钻床,连装夹在内干这活绝对不超过半小时

网友:
用老式电工胶布贴一圈在轴上 然后定好位后用手电钻钻 不过精度不好掌握但至少不会滑钻头 这个方法纯属自创如有雷同 绝对巧合

网友:
看你的图片像是555的电机,3mm的轴,只要有小台钻和小平口钳夹住轴头,用中心冲冲个定位坑,钻个直径1.5mm的孔应该可以的。

网友:
有个暴力点的办法,锤子下去锤扁!

网友:
这种电机轴不硬。可以用转头打孔。我打过。

楼主:
首先谢谢各位同学的热情帮助;
说一下我今天的打孔过程,在工作间没带相机,过程没有记录,只有成果照片,不过也能说明问题了。
先找了个废电机的转子,锉刀给轴来两下,能锉动,暗喜。。。

换电机,上锉刀,不好,打滑,这个电机轴咋这么硬,咋办?不整了?还好,上金刚石锉,硬整

锉个平台,夹上平口钳,台钻先夹上嘎嘎新的1.0mm的中心钻,钻出浅坑,不走道了,钻头吱吱响,加点压力,啪,断头了;
移开中心钻的尸体,来根1.5mm钻头,看着钻屑就不正常,上去没两圈,吱吱响,废了;再换一种钻头,也是一样。
钻头的横刃秃了,前刃也秃了,看来它们不是这个电机轴的对手啊

尸体大集合

钻头都是有点来头的

看看牺牲后的战果,钻了一半?

楼主:
下一步,是不畏牺牲的前赴后继,磨出个孔来,还是再换个精锐部队来打这场攻坚战?

楼主:
早上继续折腾,终于搞好了,装上俩香蕉插头,配合维修电源使用,电压调到30v,速度可以接受;

网友:
轴比较硬的话要加点机油来钻。

网友:
有金钢锉在,为什么还要换钻头

锉几下就可以用了

事实上小的钻头,锉功好一些的,比磨的差不到哪里

而我是锉比磨好的多

网友(2013-10-22):
没整明白是个怎么回来啊,有点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