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测试下琐尾的功能 能不能不装大奖在园子里空拉一下油 ...
想测试下琐尾的功能 能不能不装大奖在园子里空拉一下油门测试

楼主(2013-02-08):
想测试下琐尾的功能 能不能不装大奖在园子里空拉一下油门测试

网友A:
没装大奖的情况下 大奖对机身的反作用力很小的。。。 不能测出实际的锁尾功能哦。。。

网友B:
确定陀螺修正方向没错误的话,可以试试

网友B:
地面最好光滑

网友C:
不装大桨只能看一看陀螺仪方向是否正确,锁尾性能试不出来

网友D:
可以。我就是这样的。我直接在办公室测试的。有兴趣可以加我QQ看我空间的视频。308900

网友E(2013-11-09):
没有大桨的阻力小心转速过高扫齿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