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眼X5云台 云台调参软件及更换DS95横滚舵机经验分享

楼主(2013-02-08):
鹰眼X5云台到手1个多月,我和一些其他鹰眼X5用户觉得俯仰舵机工作过程中会出现闪颤的情况,经过和大家的讨论和自己的百般折腾,对问题原因进行分析和总结如下。(仅代表个人意见)
1、俯仰舵机虚位
     横滚舵机几乎没有虚位,但是俯仰舵机,虚位比较明显,购买了新的KST215MG输出齿进行更换,发现问题依旧,还有明显虚位,而且发现KST的四个舵机壳固定螺丝不能拧太紧,会压迫轴承,造成舵机转动不顺。
2、TMF的控制器程序有问题
     和某云台准专家沟通,觉得舵机造成这样闪颤的可能性不大,虚位不会造成如此明显的抖动,怀疑是程序BUG,云台经过一定时间的工作后,可能是误差积累到一定的程度,程序进行校准,会造成这样的闪颤现象。我不是专家,这样的解释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正确的,大家不要吐槽,呵呵。
3、机架振动
     我的机架在YS-X6-P的参数里可以看到晃动系数和振动系数不超过1,因为鹰眼X5采用的是硬连接,是不是X5的控制器减震不佳,造成云台误动作。调整过云台上那个蓝色的电位器,说是调整云台阻尼的,依然不能改善闪颤问题。

综合以上三种原因,发现能“折腾”的唯一方法就是更换一个舵机试试,这里就出现了各种纠结,是更换KST 215MG,还是换一个MKS DS95?请教了几位网友,各种意见。比较典型的是有一些比较懂的用户,觉得不用更换舵机,因为X5的舵机说非常特殊,一般舵机无法发挥最佳效果。我说实话不太赞同这样的说法,TMF的出货量也不是很大,舵机厂家这样的出货量,不可能单独定做,应该使用的就是普通的KST 215MG,至于厂家所说的30%的筛选比例,那也只是“传说”而已。而且我在TW某网购网站看到有这个X5云台控制器的单独销售,我想舵机的选择上应该不会这么玄乎。最终纠结,直接上DS95,测试过,也就死心了,如果先买个215MG,如果问题还在,我肯定还会继续考虑DS95,所以纠结的结果,直接DS95吧。

接下来就是更换,简单,尺寸几乎一样,没什么要注意的地方,可能会把舵机的两个标签给蹭掉,成了裸体舵机了。

更换过后,发现DS95的舵机工作方向和原配的KST215是相反的,这样就必须使用TMF的调参软件来转换方向,于是开始折腾USB调参线,因为没有专用的调参线,就用以前MWC的调参线自己DIY吧,需要注意短路。根据厂家给的接线图,我的RX和TX和厂家是反的,大家自己注意一下。

下面就是调参软件的设置了,看图解释。

1、是COM口的设置,这里大家要注意一个问题,如果是WIN7(其他系统未知),必须使用管理员权限来运行程序,否则COM口是没法显示和选择的。如果连接正常的话,按10号框里面的connect按钮,就可以看到其他窗口里面的参数了。
2、是控制板姿态的意识图,大家都懂的,我就不说了。
3、是控制板姿态的相关参数,这个参数随着控制板的动作而发生变化,不可以调整,大家也懂的。
4、这个参数也不可以软件调整,调整控制板上的蓝色电位器能改变这个参数,从0--0.032,厂家说这个是感度的阻尼,反正我觉得这个越大,云台补偿越迅速,但是会自激。我曾经调整到最小,感觉也不会让云台速度变的太慢,这个参数,大家自己体会吧,反正我个人意见,如果采用硬连接,尽量调整大一些,这样感觉会更加稳定。
5、传感器校准,和按那个按钮的作用一样,大家也应该懂的。
6、这里是调整云台的补偿角的,KST 215MG舵机,俯仰补偿角是630,横滚补偿角是1600。我俯仰换过DS95后,如果还是630的补偿角,会感觉补偿过大,我调整到400,基本可以了,可能还能稍微再大一点到450样子,下面的视频大家看看是否还需要增加一点。(补充一下,这里两列数字,左边的是读出的参数,右边是可以调整的参数,左边是不能改的,右边是能改的,改过之后,别忘记点一下Update上传一下,否则等于没改。
7、三个小方块,是舵机反向作用的,换过DS95,要将俯仰舵机的方向反过来,勾选或者不选就行。
8、这里是调整舵机的中立点,不用改,关于调整云台的水平或者默认俯仰位置,可以有其他方法,不赘述了。
9、这里应该都是舵机行程,应该适用于360度的舵机的,换其他舵机,估计这个值需要调整,否则会不会造成舵机故障就不知道了。

以上是调参软件的使用方法,供大家参考,以后换其他云台和舵机系统,这里的调整必不可少的,大家以后多交流。

最后上一下更换DS95后的测试视频,个人觉得俯仰的闪颤问题有改善,至于是否可以解决问题,还需要室外测试,室内测试不是很准,大家先看看吧,希望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A:
我的鹰眼不知道怎么不动了,只有蓝色灯不停的闪烁。
用飞宇的参调线可以作为x5的调整线不?谢谢

网友B:
95用在云台上...不过这货的虚位确实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鹰眼不知道怎么不动了,只有蓝色灯不停的闪烁。
用飞宇的参调线可以作为x5的调整线不?谢谢

FA30的调参线我没有看过,不知道可以不可以。接口是4pin的PH2.0间距接口,有GND、5V、RX、TX四根线就可以,顺序不要搞错应该就可以,我是用MWC的6针的调参线自己接的,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95用在云台上...不过这货的虚位确实很好

DS95确实不错,虚位几乎感受不到,KST的215MG虚位明显,不知道是不是我个体现象。

网友C:
請問那裡可以拿到调参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那裡可以拿到调参软件?

加入17672078这个群,群共享里面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DS95确实不错,虚位几乎感受不到,KST的215MG虚位明显,不知道是不是我个体现象。

我的215MG几乎无虚位。。 但是用在俯仰上 还是抖(100多块钱的垃圾云台)

横滚用SAVOX SA-1256TG 不抖了  速度非常快  没有虚位   但是太大  装不到你的X5上- -。。。

网友:
引用 楼主:
DS95确实不错,虚位几乎感受不到,KST的215MG虚位明显,不知道是不是我个体现象。

应该不是个体现象,95和215我都在用,95用了很久都没有虚位,买过两个215,一个到手就有,另一个没有,但是用一阵子就都有了

网友:
奇怪..为何我的鹰眼都是横滚在抖,该如何调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