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8FG报警电压是6.8V,我用的是原装控电,能不能把报警电 ...
T8FG报警电压是6.8V,我用的是原装控电,能不能把报警电压调低点?

楼主(2013-02-08):
T8FG报警电压是6.8V,我用的是原装控电,能不能把报警电压调低点?到几V比较合适?

网友A:
电压太低会自动关机的,我有次电压报警后想再飞1块电池(亚拓450),结果控直接关机,炸啦!

网友B:
为什么要调低,你想早点让电池报废吗

网友C:
低于6.5自动关机哦

网友D:
调低就是怕自动关机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