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华科尔的d7e刷deviation固件控v911,线性超爽原来山寨控可以扔了!

楼主(2013-02-08):
d7e刷了固件后可以一控飞多机,但是官方暂时没推出升级固件,刷了deviation暂时回不来所以请慎重,已经测试刷了固件加了911高频头可以完美控911,线性别太爽,同级别中说九鹰260面包控手感好的可以走了,被911完秒啊,推荐手上有华科尔鸡鸡,同时配的又是d7e或者d10/d8的刷固件加高频头,新手刚飞6通压力很大,不过现在你的6通高档控可以超爽飞911过过瘾了,不得不说deviation固件真的很强大,还支持哈博森微型小四周轴。
下附d7e加911高频头的图片,来自对岸论坛,控有兴趣又有控的模友改装接线用,话说单买个d7e也不贵,全新300左右,二手的250,不过等deviation固件完善后应该不止这价格了,这控室内飞小鸡绝对极品,大几也能飞但是千万别太远,小控还有优点就是便携哈哈。上图
高频头从911那个山寨控或者废控上下,或者淘宝直接骂10-20,型号好像是什么A7105

网友A:
哪里的固件 还没出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里的固件 还没出嘛

http://www.deviationtx.com/forum/7-development/1230-devo7e-work,自己下,刷了现阶段回不了原厂固件了,因为官方没放,所以想清楚再弄,本人刷了目前爽飞911中,其他没试,还是测试版可能还有bug,飞高档机的不建议做小白鼠,本人对炸鸡也不负责任

网友:
哇塞!!强烈支持啊,,,我一直愁自己的X4 四轴遥控,距离太烂了,几次都失控掉下来,刷了固件就能对上码?

网友B:
哇~~~可以控X4?  那我也要买这个控回来才行.X4的控太玩具了.
还要拆了911控的高频头装上D7E才能控911?
那X4也要拆高频头给D7E用吗?

网友C:
有固件下 载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哇~~~可以控X4?  那我也要买这个控回来才行.X4的控太玩具了.
还要拆了911控的高频头装上D7E才能控911?
那 ...

不用,x4的高频头和911貌似通用,也就是说911的高频头可以给x4用,不过我没有x4所以没法测试,伟力的瓢虫和911肯定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固件下 载吗?谢谢!

兄弟请看3楼

网友:
呵呵,下 载 了,有教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哇~~~可以控X4?  那我也要买这个控回来才行.X4的控太玩具了.
还要拆了911控的高频头装上D7E才能控911?
那 ...

必须加高频头,我正好有个摇杆坏了的911废控,高频头是从废控上拆下来的,加高频头很简单的,按照图示飞5根线就行了,d8和d10也一样,只是接线的位置不一样看清楚定义就行了,图示是d7e的

网友:
留个记号以后有机会再用

网友D:
先收藏,等换了d10再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收藏,等换了d10再改

图片是7e的,d10找到相同针脚也一样

网友B:
过了快递开工了就进个devo10来玩X4....等控到了要请教楼主怎样接高频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了快递开工了就进个devo10来玩X4....等控到了要请教楼主怎样接高频头.

也想弄个x4玩,不知道淘宝还有x4裸机卖啊价格大概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过了快递开工了就进个devo10来玩X4....等控到了要请教楼主怎样接高频头.

我改了D10,高频头接起来很容易,SCK/SDIO/GND连原高频头(PDF里有说明),TMS和VDD在原厂高频头右边,只有焊盘(没有插座)。注意TMS没有经过缓冲(直接接MCU),保险的话最好用ESD电烙铁。

网友:
这个不得不顶,正好是D10的控。

网友:
两个高频头同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