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直升机制作发射窜天猴烟花的么

楼主(2013-02-08):
过年了看小孩子玩的窜天猴烟花貌似dao dan形状!想装在直升机上遥控发射,可以连续发射,改成战斗机!有高手尝试过么?

楼主:
或者把那种叫滑炮的弄上去也行,做成轰炸鸡,难点就是点火和连续投弹!

网友:
直升机挂一串鞭炮玩玩还是还不错地

网友:
如果放连续发射类的烟花,比如夜明珠,后坐力不小,会不会把飞机震的失控

网友:
可以试下

网友:
在优酷看过一个直升机发捣蛋的

网友:
会不会比较危险

网友A:
可以在脚架上绑两条魔术弹,在地上点燃后再升空,效果很不错的。

网友:
ms有些叫什么电子火柴的 后者问问那些玩过拉烟的人

网友B:
用遥控点燃?理论可行 实际操作难

楼主:
网上有卖电子点火器的一次性的,没兴趣!看见有卖红外线能点烟点火柴的,用这个diy一个感觉可行能实现无限点火

楼主:
大家玩直鸡的可能都很少自己动手diy的吧?有兴趣的朋友看看本论坛履带车辆专题,N多神人啊,自制坦克~自制挖掘机~看见有个自制坦克火炮系统的,所以想起直升机也搞个火力系统,肯定比坦克好玩!!

网友:
本地禁止放鞭炮和窜天猴之类的烟花,悲剧

网友C:
直接被大桨风拍地上

网友:
还是挂鞭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脚架上绑两条魔术弹,在地上点燃后再升空,效果很不错的。

说实话那样挺无聊的,像个武装直升机似的随意发射多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被大桨风拍地上

-_-||,,有理,真没想到这点。。

楼主:
引用 楼主:
-_-||,,有理,真没想到这点。。

好不容易冲动一回,就这么被你扼杀了!!!

楼主:
晕了,dao dan不可行我改投弹的,大家小时候玩过滑炮吧?有一响的,双响的*^_^*做成二战时期固定翼那种轰炸类型的,这个不怕大奖风吧*^_^*

网友(2014-01-25):
我试过,结果。。。。。。。。。。。。。。。。。。。。。。。。BOOM!别想了固定翼差不多只能投弹可况直升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不容易冲动一回,就这么被你扼杀了!!!

用一个多余的通道遥控点火,不是什么很困难的事情,大约30年前玩航模的时候都用过,点火用的是小灯泡,去掉玻璃壳,把引信放在钨丝上,按下遥控开关就可以点火。现在万能的某宝上有专用点火器卖,自己做起来很方便。

另外,我看过几个学生把彩明珠放在450上发射的视频,做为实验,也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不容易冲动一回,就这么被你扼杀了!!!

试过,用油机火头点火,每次都成功射出u,我们叫冲天炮,每发射一发机身会抖动,和朋友玩空战,基本没射中过。最后还是觉定上连发,用小彩珠筒,这次打中了。但没打下来,更威力的还在研发中

网友:
无语了   直接整个定时炸DAN  点一根香,大桨有风时火点越来越燃得快

网友:
N 年前玩过,当时还是雷虎 30。
点火用电子引信,就两根电线前面有一火柴头样的东东,taobao有卖。
自己做了一个遥控板,占接收机一个通道,可以顺序发射 8 枚火箭,拨一下通道开关,发射一枚。

网友:
知道冷烟花中用到的电火头吗?1.5v电压驱动,可以点燃窜天猴。电火头是一次性的。多弄几个分别接在延时电路上,就可一次连发多个电火头,即点燃多个窜天猴了。

网友:
车上的点烟器原理的电热丝点火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