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直升机能挂载多重

楼主(2013-02-08):
3s电池普通3D鸡,挂多少g?能航线就可以不做特技

网友:
两瓶矿泉水应该可以的。

网友A:
有人说最大起飞重量2.5kg,没试过!

网友:
极限 500克  左右 。。。基本上 勉强 能飞 。。。

网友:
450空载满螺距时机身上升的加速度明显大于1个g所以吊一台450应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人说最大起飞重量2.5kg,没试过!

如果飞机为载重而进行一些改装,或者本来就超暴力的话可能可以2.5kg

网友:
400克试过,3D模式勉强起飞,不稳了。

网友:
今天鸡鸡炸了.哎!

网友B:
挂过NokiaN86搞航拍,重300g左右,晃荡得厉害,很难控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挂过NokiaN86搞航拍,重300g左右,晃荡得厉害,很难控制

N86配连接机构有300g?86c才120多克啊

网友:
我们这里有人吊过了两瓶矿泉水   我今天拿来吊1000头的炮仗也没问题

网友:
自己亲自飞过载重800克,航线无压力感觉飞机加重后更稳了,但是要全部把重物放在重心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N86配连接机构有300g?86c才120多克啊

N86MP,带卡尔蔡司镜头的那个,超级重……

网友:
2.5KG?????5斤!!!!!!不能吧....有没有这么暴

网友:
大桨要用好的受力更大了

网友:
飞越。。。300克

网友:
两瓶500cc矿泉水试过,3d模式能起飞~但电池得好点的。

网友:
要看你的螺距 和油门曲线是怎么调的  我试过2块3S  5100毫安一起上   全重1700克   悬停可以双手放控

网友(2013-04-23):
前几天试过,破木桨,普通悬停模式,起飞重量1650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