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ar v2设置问题

楼主(2013-02-08):
ebar v2设置是在设置集体螺距时,当油门推到最高点和最低点时十字盘都是不平的,不平的幅度还很大,只有在油门推到中间时十字盘才是平的。请各位大侠指点迷津,小弟感谢不尽。

网友A:
换VBAR吧 高级设置里 有修正最高低螺距 十字盘水平问题

网友B:
行程校准了吗

楼主:
行程都校到了100的

楼主:
知道问题所在了,原来遥控器副翼中立点漂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