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辈们,帮我鉴定下,这个做浆用在冲浪者上怎么样

楼主(2013-02-08):
在电脑风扇上拆下来的,已经通过了全油门5分钟的试转,自己看不出什么问题,向各位求证

网友:
请报电机的规格、KV值
该风扇的尺寸、测试时的电压、电流值、推力,这样才好评价。

楼主:
电机是2212-10   KV:1250
3S锂电,电流没测。推力也没测,但感觉跟8寸浆相当。风扇是用的电脑12CM的
测问后,电机有点热,电调没温度。电调是50A的

网友:
电机KV小了,要是2200KV以上的估计还能将就~~~~~~

外面再套个管子就成涵道了~~~~~

网友:
这么低kv构不成涵道。直接装上飞机能飞就很不错了

楼主:
转数已经很吓人了,前面吸风量不是很大,但后面吹出的风很大,又很集中,10米都吹的人冷。我担心冲浪者的垂尾受不了

网友A:
别玩当初我弄过。容易受伤

楼主:
而且高转时反扭力感觉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玩当初我弄过。容易受伤

能讲叙下你是怎么受伤的吗

网友:
叶片太脆,很容易射的很早前我也像楼主这样玩过

网友:
这个扇叶本来的设计是散热用,运行转速低。
如果在高速下运转,可能会射桨?

网友:
桨距太大 不适合吧

网友:
一个风扇比一个桨贵。。

网友:
我的鼻子还被叶片干过,流了很多血,还好没有留下疤痕,还是买现成的好,太不靠谱了

网友:
这个应该属于离心桨吧,必须有蜗壳效率才高。。。  风不是从背后吸进去的,而是从扇叶径向外围。。。类似船的螺旋桨。

网友:
建议别,我以前用来做个,结果爆桨了,吓人的很

网友:
安全第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