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调查

楼主(2013-03-05):
看了一些大神飞的视频   教学视频里大多都是双手指操控   一指禅的没发现呢     我为什么用双手指感觉像带了厚手套一样不舒服呢问一下一指禅有前途吗    是不是以后练到高端动作时候不行啊      有必要现在开始刻意改双手指吗?
顺便做个调查   和我一样一指禅的请回复 1

网友:
做个沙发慢慢看 1

网友:
我是双手指换回单手的,不过我是菜鸟~

网友:
二指禅我都不熟不说一指禅了

网友:
我喜欢双手指,这样感觉比较细腻,操作比较精准。其实一指禅也有顶尖高手的,比如Tareq Alsaadi —— 绰号:迪拜油王。

网友:
一指清高,二指性感

网友:
1。我是日本手一指,天冷容易脱杆,只会正倒飞的一些基本动作,最多半个自旋翻,没有感觉不适,呵呵

网友A:
左双右单~~~楼主感觉不舒服可能是握控姿势影响了手指活动,毕竟不是所有控都像xg8那样摇杆有倾斜角

网友:
一指禅用得少也许和拇指的长度有关,我自己拇指较短,现在一指禅确实有点儿吃力,正纠结是否改指

网友:
看来。。。我还得选个好点的姿势,总感觉一指按着不是很舒服。买了个摇杆。。。试试不行就换两指了

网友B:
根本没必要为了改而改,哪个顺手用哪个。这个可以涉及到自己手指长度、遥控器大小等因素,而不是会不会做动作。

网友B:
为了保命还是二指吧 脱杆了砍到谁都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左双右单~~~楼主感觉不舒服可能是握控姿势影响了手指活动,毕竟不是所有控都像xg8那样摇杆有倾斜角

这位兄弟这个意见很好啊,我的左手大拇指肌腱发炎,最近都不能飞飞机,转用二指右手又不习惯,你这个提醒了我啊

网友:
我感觉就像平躺着睡觉还是侧着身睡觉,咋舒服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