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山寨数控车床专用切断刀架,效果超好!

楼主(2013-02-08):
刀架放在纵拖的左上角。刀具30°倾斜放置(铝合金用),免磨出屑槽方式,刀具受力更合理。 如需小于30°的刀角,只需刀头上修磨一下即可。

楼主:
12mm方柄2MM刀宽焊接车刀,可随便切直径30mm的铝合金或不锈钢, 不会产生积屑瘤,磨刀也变得容易很多。

使用盖板附件,也可以用2×16的白钢刀,我现在手里没有,演示不了。

网友:
不错,,,,,,,,,,,,,,来点细节

楼主:
 此时此刻,上海正在下雪,比较大的

猫只想困觉。。。。。。

兔子也驻足不动

网友:
楼主能干,毛是懒猫

网友:
猫爬沙发上会掉毛。。。

网友:
没弄明白,这只是把进刀的角度改变了,切削的角度没有任何变化啊,优势在哪里呢?
不经常干铝材所以不太了解切铝会不会好,不过现在这个形状切钢 铁不会太好使。

网友:
刀在工件右侧??????反转切断?

网友:
上海哪里的啊

网友:
没看明白。慢慢消化吧。

网友:
这兔子耳朵不是往后是往前长的哇

网友:
在看着图学习了,发多些图片来做参考嘛。

网友:
一定很吃肉,看上去刚性也很好,真强大

网友:
改250 刀架时也考虑了斜装,但还是放弃了~

网友:
就是为了不用磨断屑槽吗?

网友:
我看兔子!!

楼主:
演示一下: 卡盘转速700 步进走速 F7 (转速1000 步速F10也很好) 铝合金切出来的屑几乎是连续不断的,切的时候,”嘶嘶“声缓慢变调,直到中心点

  双刀架布局图,现在几乎是简易数控车的标配,

楼主:
切断要义:1.连续出屑。2.不能产生震刀。3.刀尖温度不好升高很多。

借用坛友图片! 看到震刀纹,离断刀不远。没有连续出屑,切口表面会硬化,刀容易钝。

网友:
断屑槽还是很有必要的,下来的铁屑是盘状的,这种结构如果丝杠回差小还可以,如果回差大,很容易把刀拉进去造成撞车和闷车,而且切屑成带状,很难清理,好处是加工时比较轻快。

网友A:
我就用刀架直接压12x3x200的白钢条,,手摇切断32圆钢

网友:
也应该做个切断刀盒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手摇切断从来不是难事,因为你可以看到切削情况,反馈到你的手上的劲道。
数控因为程序进行时,是个傻 ...

请教楼主红框内的这个是切断刀架吗?那它工作时主轴不是要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楼主红框内的这个是切断刀架吗?那它工作时主轴不是要反转?

看图片左下角有操作箱。 上部有转速表一个,上右部有倒顺开关一个,右下有旋钮可调整转速,中下有一个开关可以切换成全程序控制,包括转速和转向。 这样的刀架只能主轴反转来切断。

网友:
祝新春快乐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就用刀架直接压12x3x200的白钢条,,手摇切断32圆钢

请问是啥型号机床?能来个小托板的多角度高清图吗?我有个小托板,跟这个似乎很类似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是啥型号机床?能来个小托板的多角度高清图吗?我有个小托板,跟这个似乎很类似

熊哥,,,我的是华飞210-400车床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50168&extra=&page=6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楼主红框内的这个是切断刀架吗?那它工作时主轴不是要反转?

把切刀反过来上就不用反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