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 0628 怎么样

楼主(2013-02-08):
  如图 看看 这机子怎么样  老板开价2500  基本不缺件   就是 开合螺母 磨损严重  而且 尾顶 携不下来

网友A:
值不了那些,1500送到家。是我的话我不要,太老太旧。

网友:
这种0628年头太多了。磨损轻的少。维修工作量大。贵了不值得买

楼主:
谁能 回答 第一张图的 问题

网友:
你就想2500买个废铁合适不合适,买废铁来干嘛?

楼主:
1800元  老板说最低了  怎么样啊

楼主:
还有就是 第一张图  的 尾顶 怎么卸下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就是 第一张图  的 尾顶 怎么卸下来

先用煤油泡。将手轮拆下。再拆三个螺钉孔的短套。陆续拆其他的

网友:
过年了,还折腾啊,

网友:
1800,我看可收。

网友C:
1800的价格应该还可以收的,毕竟尺寸摆在那里的,应该还带电机的吧。尾座应该不难修的,吧后面给拆了看看吧,开合螺母到时麻烦点的,如果能配到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800的价格应该还可以收的,毕竟尺寸摆在那里的,应该还带电机的吧。尾座应该不难修的,吧后面给拆了看看吧 ...

带电机 不过是个220V的 家用正好  不知道 怎么接  电机 有两根线  每根里面还有两股  直接接个插头 不知道 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用煤油泡。将手轮拆下。再拆三个螺钉孔的短套。陆续拆其他的

就是 那个 尾顶写不下来  好像是 硬敲进去的 里面还有纸   尾座是好的 可用 就是想换个 钻头换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值不了那些,1500送到家。是我的话我不要,太老太旧。

我也是这么想的  降到1800  降不下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 那个 尾顶写不下来  好像是 硬敲进去的 里面还有纸   尾座是好的 可用 就是想换个 钻头换不上

将螺杆抽出,用铜棒将套筒从尾部敲出,别忘了松开锁紧螺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螺杆抽出,用铜棒将套筒从尾部敲出,别忘了松开锁紧螺母

尾部?  可是前边的尾顶头  卸不下来  您是说套筒能从前边敲出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尾部?  可是前边的尾顶头  卸不下来  您是说套筒能从前边敲出来吗

拆散后,前后都能拿出来,在缝隙处喷松动液。3个小时后。用管钳子夹住夹头,或顶尖最粗处能动即可

网友:
我的1700买的

网友C:
尾座应该是后面的螺丝拆下来,然后把螺杆旋出来,就可以把顶针敲出来了。电机给个图纸看看,还有开关图片给个,还有看看铭牌上面如何写的,标配一般是380v的。

网友D:
如果是上海浦江机床厂的话,就和我的一样

网友E:
1800价格合理。主要怕导轨磨损严重。尾顶不难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么想的  降到1800  降不下来了

现在都是买方市场,大过年的,旧成这样,价还这么高,没有谁会跟你抢,没了也不用后悔,我说不要,一定看好了,就拖些日子,找个行家里手,嘴茬子还厉害点的再去跟他砍,记住了,大点往下削,回价给高了自己难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上海浦江机床厂的话,就和我   小有差异。其他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尾座应该是后面的螺丝拆下来,然后把螺杆旋出来,就可以把顶针敲出来了。电机给个图纸看看,还有开关图片给 ...

电机是后配的应该 不是 原装的 220V  2800转 的  名牌就是 上海浦江的 1970年的机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都是买方市场,大过年的,旧成这样,价还这么高,没有谁会跟你抢,没了也不用后悔,我说不要,一定看 ...

瞎玩吧  卖贵了 感觉  不过还算个 大家伙   好歹不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1800价格合理。主要怕导轨磨损严重。尾顶不难修。

一直不明白  导轨怎么算是 磨损严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浦江的   就是开合螺母 坏了  其他还行

网友:
我看可以进。基本上是废铁价了。毕竟还是一台完整的车床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