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黑和淬火 哪个效果好?

楼主(2013-02-08):
看来差不多

网友A:
两码子 事儿吧

网友B:
这样也能比较???

网友C:
如果为了防锈,,,用普通发黑液,,,如果不能加热,就用常温发黑液(效果不如加热的好),,如果使用不多,,可以把工件烧红400度左右没有明确限制,,放到废机油里,,,也能起到发黑作用,,,机油越黑,,发黑效果越好

网友D:
作铁板牛肉,后者好。

网友E:
前提是你先整明白了你要达到什么目的?这两个。。。。。。?

网友F:
发黑是防锈。热处理是调质。两回事

网友G:
请佛祖解答

网友H:
问题真够呛

网友I:
与模具钢和铸铁造机器哪个好这个帖子差不多。

网友J:
高人,这也行,

网友K:
两码子事
发黑主要是为防锈,蘸火一般是提升硬度细化组织,看你要怎么样了

网友L:
虽然是两个事,但机油淬火确实能起到一定的防锈作用。发黑的目地也是防锈,就这点两者还是有共同点的,用那种视条件而定吧。

网友M:
吃饺子和下棋 哪个效果好??

网友N:
上床和打飞机,哪个效果好?

网友O:
两码子事无可比性

网友P(2013-04-21):
发黑不能长时间防锈,磷化处理可以,现在工业上都用磷化,不发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