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锂电池老化的问题

楼主(2013-02-08):
前几天我把我家锂电池接在电调上想测试一下新买的无刷电机,把电调插在接收器上后,接收器上的指示灯亮了一下就冒烟烧掉了,排除了短路的可能,我测了一下我11.1v锂电的电压,居然变成了12v,请问是不是因为这样我的接收器才烧掉了?还有为什么锂电池的电压会升高?

刚才又测了一下,居然变成13v了
我的锂电池
烧坏的接收器

网友:
不懂~请大侠解答!!!~

网友:
12+伏电压属正常范围,什么原因烧掉我就不太清楚了。

网友:
先看看是不是你的充电器截止电压高了,尝试用同样的充电器对同规格电池充一次电,然后测量充电截止电压。如果这个截止电压也高于电池标准,说明很有可能是充电器的问题导致你的问题电池充放电电路故障。如果充电器没问题就是电池本身的充放电电路出了问题,导致不能正常平衡电芯或反馈信息给充电器……另外外界温度等环境因素也对电池的充放电有一定影响,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
正常使用的锂电的截止电压是3.7伏。满电4.2伏。3S满电12伏很正常。

网友:
3S滿電壓大約都會有12.5v~12.6v

网友:
3S满电12伏

网友:
电调坏了

网友:
接收机………要的是5V左右,电池应该接到电调,再由电调的BEC输出接到接收才是正確的。如果把3S电直接接到接收,不燒才怪

网友:
最后一张是接收的照片吧?

楼主:
前面讲错了,烧坏的是接收器
连接图

电调连上接收器接收器烧掉,然后摸到红圈内的部件发热

网友:
点调坏了,12v全部加到接收机,所以把接收机烧坏。

网友:
奥,红圈部分应该是电调的BEC,降压部分,应该有问题,那万用表量一下,

网友:
要么电调的BEC坏了,要么就是电源插反了。

网友:
电调的BEC坏了,12v全部加到接收机,所以把接收机烧坏。

网友(2013-12-19):
追帖而来。

网友:
不是锂电的问题

网友:
电调香蕉头那不是短路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