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S+电调66A+原装齿比+原装KV=什么效果?什么影响?

楼主(2013-02-08):
上班时冒出来一个关于动力组合的问题:
X4,能否在保持原装设备组合的情况下,改用7S,效果如何啊?
原配:66A电调+蝎子电机3026-1400KV,原齿比不变。
只是一个外行判断:7s 25.9V 电压高了,电流自然小点,对电调压力应该不大(电调是否支持7s有待回家确认)。电机1400kv,7s的最大转速3600左右,问题也不大。就是原齿比可能要调,具体多少没研究,但是感觉问题也不大。
总结外行的判断就是维持原配的基础上用7S,问题不大!
是吗?

网友A:
...7S  为什么要改

网友B:
和6s使用起来差别大吗? 用非标电池 设备容易出问题

网友:
头罩紧张

网友C:
转速太高  单向扛不住的。

网友:
3.7x7=25.9,4.2*6=25.2,25.9>25.2,电压上可以判别,高压电调应该能支持7S,不过非主流一向没有好下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7S  为什么要改

我最初想法来源于450的3s改6s。
希望改了以后能实现电流小点,容量大点,留空时间长点,动力强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6s使用起来差别大吗? 用非标电池 设备容易出问题

如果可行,原来想着是4s+3S,先搞一块试试。当然是同容量和同放电c数的。好的话,在自己做呗。
换电池和换电调就是投资的问题,我最担心的是改齿比,目前好像X4没出过别齿数的电机齿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转速太高  单向扛不住的。

是否还有低于1400kv的电机还有待市场调研!

网友D:
根本没必要  7S电池难弄 充电麻烦 不如改齿比来得快 另外电调不支持7S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根本没必要  7S电池难弄 充电麻烦 不如改齿比来得快 另外电调不支持7S

电调又不支持的,投入就大了,看来没必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