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大油机用大vbar,怠速剧烈震动影响vbar工作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3-02-08):
如题,油机自身的震动 vbar有没有参数可以调整来忽略怠速震动的?或者有没有办法来隔离这些震动对vbar的影响??求助求助

楼主:
求传授经验

网友:
通常不用管,软件会去处理的。

网友A:
震动别太离谱没事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震动别太离谱没事的吧

还没起飞,震得十字盘都斜到底了...,是正常的汽油发动机怠速抖动.....

网友B:
还是 等待 发动机厂家

新开发直升机用 对称双缸低振动 发动机吧!

俺已经给了 改装件图纸。春 节之后。厂家开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 等待 发动机厂家

新开发直升机用 对称双缸低振动 发动机吧!

我觉得最主要研究散热系统现在的瓶颈就是缸头散热。很头痛的一个问题

网友:
是啊,散热问题也很重要——
请看我的 阿凡达 散热风扇,和2路温度传感器。

但这是2x20cc发动机,这飞机配2x15cc是绝配。
但是厂家说 2x15cc 的绝配,要6月 才供货。
——确实,震动很小——现在先研究散热。嘿嘿。

楼主:
你这散热我估计不太靠谱吧。。缸头没有整体的风道,悬停时不可能降下120度以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