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像关于阳台侠

楼主(2013-02-08):
好像是看到阳台侠在接收机是并联了一个大电容吧,不知道这个电容的最低要求是多少,我今天在接收机上并联了一上6.3V1000UF的电容,不知道有没有用会不会太小了,但是真的找不到再大的电容了,最大只有1000UF,有经验的讲讲

网友:
等樓下的

网友:
我用的2200uF/24V

网友A:
不知道怎么连接到接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怎么连接到接收?

就插在接收的正负极上

网友:
电容可以并联容量相加,可多支并联。

网友:
要插在第几通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插在接收的正负极上

如果是电解电容分正负极的,注意不要接错。

网友:
看不懂,高人给解释解释

网友:
不知此物有何妙用?

网友C:
用6v法拉级电容更好!

网友:
似乎蝎子有过超级电容,大概是一个道理,10法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6v法拉级电容更好!

法拉级身边不好找,只能淘宝。看阳台侠说他用的是4700uf

网友:
你要12v一法拉我都能帮你,问题是你飞机装得上和飞得动么?

网友:
没啥用的

网友:
负载变化大的时候,在一定程度可以稳压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