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上425,求配置

楼主(2013-02-08):
新手啊。。。不知道425配置怎么办。。求救,谁能告诉我,425要用什么电机,电调,陀螺仪舵机?用天6空可以吗?

网友A:
425算是过季品了,上X4套装吧,对于一般人够了。不要再收2手了!
X4都不算啥了,坛子里主流X5 X7

网友:
搜本版,好多帖子的

网友:
我在飞425,不过马上就要换了
我用的是好盈80A铂金
hi-model1400kv
gy520+9254
舵机以前用的是ES539,前些日子买的mks1210,不过目前不打算装上去,因为这个舵机不太靠谱
遥控器弄个好点的
425还是非常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425算是过季品了,上X4套装吧,对于一般人够了。不要再收2手了!
X4都不算啥了,坛子里主流X5 X7

同意425是过季品,卖此机和配件的商家越来越少。尽管425本身作为新手练习机是很不错。

网友B:
没什么过度不过度的,配件有的是,只是有些人不喜欢它是塑料的。但是425的精度、暴力程度绝对没有问题!

我的练习配置:十字盘3个mks1210,锁尾是亚拓ds650,陀螺仪最次780吧,现在收个陀螺仪很便宜
电调好盈铂金80安,电机xxd1400kv忘记具体型号了(挺暴力的100多块钱),桨就碳桨吧,100内

或者另外配置:升级rjx500的无副翼头300不到,加个mb,也很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什么过度不过度的,配件有的是,只是有些人不喜欢它是塑料的。但是425的精度、暴力程度绝对没有问题!

...

配置除了电机陀螺其他和我的差不多

425修起来方便,作为练习机比450有气势
塑料机身也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炸烂的
这两天打算加长尾管用460mm大桨

网友:
425可以加长尾管到550,用550mm的大桨,我的第一架大飞机就是它
但是电池、电机都要换,要不没有425暴力了

网友:
机器是好机器,不过你能买到空机么?现在都不生产了,总代那都没有货。我的425飞的非常喜欢

网友:
我的配置飞越500的电机,蓝剑的便宜斜盘舵机才70块一个力量足,尾巴也是蓝剑的舵机,好赢60A铂金电调,飞越GY650陀螺,飞的挺好玩的。全套一千多一些,跟450价钱差不多

网友:
我也想买,但就是担心后期配件问题,不像450,山寨配件一堆一堆的

台式以后停产了,就完了~

网友:
425还是很适合新手的,机身别看是塑料的,强度没问题
而且重量够重,稳定,飞悬停和航线很舒服
用新西达3120电机,好盈60A电调,斜盘3003这种便宜的来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