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问题都快愁死了。。

楼主(2013-02-08):
新买的
电池
,b6
充电器
2200毫安的电池3个充放左右,电池出现了不平衡的问题,充到4.13 4.13 4.21就不动了,再也充不上去了,请教大家这到底是什么问题,是电池问题还是充电器的问题。
B6充电器一般选择平衡充,用多大的电流去充电,

楼主:
擦,都没人给回复啊,老鸟们都干嘛去了。。。。。

网友:
新的锂电池要经过几个充放循环以后,才能达到最大性能

网友A:
可能单体差异太大了,换别的平衡充试试

网友B:
充电器问题。。。。我的B6 能冲到4.19V

网友C:
没用过那高级充电器。。我用的就是50元的那种简易平衡充。充的很好。都是4。2V多一点。

网友D:
多几次循环试试

网友E:
差那么多 肯定不正常。 要么电压不准。
用其他表量下
再垃圾的电池 不可能3个起落就完蛋。除非过放。
建议还是上个好点的充电器 省心

网友F:
充电器的问题,上BC168,或A6,不后悔

网友G:
楼主你用的是平衡模式充的不

网友H:
用了3个小时冲一块电池应该是B6的平衡模式,电池和充电器都不行。B6再烂也不会冲到4.13就不冲了,是因为你的电池单体出现问题寿命要到了4.21那块、单芯片到了4.21后B6自然要截止冲到了,和另外二片压差太大了

网友I:
B6再差也不如你的电池差!

网友J(2013-04-12):
拿分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