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帖问问六轴能不能带上高铁?

楼主(2013-02-08):
借多轴区人气问下啊。。。
六轴能不能带上高铁?

电池可以带吗?还有就是有没有什么长宽高限制?

我要带的是6轴,600-800轴距的。

春 节去东营玩。想去航拍拍油田什么的。

谢谢!

网友A:
能折叠不?一般情况下给安检看下就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折叠不?一般情况下给安检看下就通过

不能折叠。。。但是我可以把起落架和云台拆掉,这样的话很薄。

网友B:
坐飞机把 X650 机子从成都带到福州
电池放包里火车站的安检 松 肯定能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坐飞机把 X650 机子从成都带到福州
电池放包里火车站的安检 松 肯定能过啊·

好吧。。我主要怕电池长的跟C4一样。。。方方的。。还有个引线扫出来不让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吧。。我主要怕电池长的跟C4一样。。。方方的。。还有个引线扫出来不让带。

机子肯定能上··
电池查出来就和他们解释这是航模用的电池·
上次有模友做飞机随身带了两块2200MAH的被安检查出来 后面解释说航模用的  安检让过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子肯定能上··
电池查出来就和他们解释这是航模用的电池·
上次有模友做飞机随身带了两块2200MAH的被 ...

OK 知道了谢谢!

网友:
如果你就带二块电池,就直接绑在机身上。过安检没问题。另带还需要解释。

网友:
没事...每次回家都是背着飞机,包里放着很多电池,有一次安检的还问我这东西能不能飞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