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多轴电机,应该怎么理解电机的输出作用力呢,请教各位老大

楼主(2013-02-08):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无论正反桨都是提供升力,平衡是靠电机转动快慢进而引起浆提供的升力不同,而掌握平衡。建议好好潜水。

网友:
如果玩过直升机应该知道一个桨,一个电机,如果没有尾桨就会自旋,那么四轴也一样,四个电机四个桨同一方向同一种桨也会自旋

解决办法就是四个电机两个和两个反转向,两个和两个桨相反~这样可以抵消自旋效应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样的话如果每个电机的拉力是1公斤,那么4轴就有4公斤的拉力吗?6轴就有6公斤的拉力吗?当然效率不可能100 ...

理论上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样的话如果每个电机的拉力是1公斤,那么4轴就有4公斤的拉力吗?6轴就有6公斤的拉力吗?当然效率不可能100 ...

理想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

网友:
变距桨的多轴可以。普通四轴不能奢望。无论正浆还是反浆都是将风吹往四轴的下方,那么四轴就有升力往上飞,正反桨只是一个是顺时针转,一个是逆时针转的区别,风都是往下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