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下我的双流驱动箱设计

楼主(2013-02-08):
目前这个设计是针对我的1/16豹2,但觉得这个设计还行,分享一下。

因为我的换挡机构占用的太长的横向空间,因此驱动箱是纵置的。

就是说如果坦克车尾高度不够的话,可以吧这个设计后转90度。

可以忽视底部红色零件,绿色是轴承,两个白色伞齿是差速器,蓝色都是齿轮

楼主:
没人看…… 沙发自己坐了

网友A:
跟我之前做的一个双流波箱的布局相同,但是结构更紧凑,省空间,但故障率偏高,后来出给论坛一位模友。结果他用爆n个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我之前做的一个双流波箱的布局相同,但是结构更紧凑,省空间,但故障率偏高,后来出给论坛一位模友。结果 ...

为了省空间,其实花了很大心思。又要装进1/16车体,又不想放弃1模齿轮
到后来是1毫米1毫米抠空间……

不同设计的双流原理其实是一样的,只是连接两个差速器的方法各有不同

只要设计合理,故障率应该主要出在加工精度方面、齿轮匹配方面

而不是双流本身

网友B:
传说中的麦里特结构,匹配好齿轮是关键。楼主这个传动比是多少?我那个是copy了田的传动比转向80多,直行30多。双流原理不复杂,加工才是头痛的事情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了省空间,其实花了很大心思。又要装进1/16车体,又不想放弃1模齿轮
到后来是1毫米1毫米抠空间……

...

说到这些,你就上道了,哈哈哈哈哈

学习学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跟我之前做的一个双流波箱的布局相同,但是结构更紧凑,省空间,但故障率偏高,后来出给论坛一位模友。结果 ...

可能选用的轴承小了,我有一个轴承参数的表格,那个箱子输出端的轴承选小了。变速箱出来的扭力太大。选择的轴承都太苗条

网友:
我觉得gbfans兄的,仿制田宫的那种双流的设计,比较可行。而且那种设计的差速器还能在淘宝上买到,我是没条件,但理论上是可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传说中的麦里特结构,匹配好齿轮是关键。楼主这个传动比是多少?我那个是copy了田的传动比转向80多,直行30 ...

我设计的是用最便宜的小日本的15级甲醇发动机,跟电机动力的齿比应该不太一样。

那个发动机是 3000转到15000转每分钟,配合我的1退3进变速箱

最低档位+最低发动机转速,发动机到最终的驱动轮轴减速比例是1:57,即驱动轮每分钟52转

最高档+发动机最高转速,驱动轮每分钟781转

转向动力比较简单,转向电机本身是减速电机,然后我的齿轮减速比是1:6

不过上面说的这些减速比,齿轮匹配,跟双流驱动箱没关系啊……

楼主:
我的这个设计,是按照1/10油动车差速器匹配的,包括1模齿轮都是标准件

这样能尽量减少加工,降低费用
tao宝都能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到这些,你就上道了,哈哈哈哈哈

学习学习!!

凑合,瞎折腾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选用的轴承小了,我有一个轴承参数的表格,那个箱子输出端的轴承选小了。变速箱出来的扭力太大。选择 ...

确实,小齿轮受力也挺大的

网友A:
你这套,估计只能用在自制底盘上,除非占用宽度够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套,估计只能用在自制底盘上,除非占用宽度够小

是的,这个外形尺寸设计时完全是针对我的1/16豹2
我打算在我车上底盘测试完成后,考虑修改设计出缩小版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这个设计,是按照1/10油动车差速器匹配的,包括1模齿轮都是标准件

这样能尽量减少加工,降低费用

这个思路好,尽量采购成品

网友D:
自己加工波箱,没工具真不行.我自己改了个双550减速电机的波箱.自己加工的齿轮才两级,就知道如果精度不够要造成很大的麻烦.感觉打孔的时候如果定位偏差有0.5个MM,这个波箱差不多就不能用了.LZ的这个双流波箱,那么多级齿轮,要求的精度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加工波箱,没工具真不行.我自己改了个双550减速电机的波箱.自己加工的齿轮才两级,就知道如果精度不够要造 ...

板上的孔用线切割,不要用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