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0 俾斯麦 动力 套装 炮台 雷达旋转

楼主(2013-02-08):
1:200 俾斯麦 动力 套装  炮台 雷达旋转

视频连接 哪位大侠会贴过来 直接看啊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            期待下水照....................................................                         ...

恩 等天气暖和暖和就下水

网友B:
怎么做的

网友:
下水下水

网友:
不粗!什么时候下水啊

网友C:
中间轴的打孔,有啥技巧没?

网友D:
号手的卑斯麦?

网友E:
楼主用的啥电机,我觉得3个380偏大呢

网友F:
不上水冷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楼主用的啥电机,我觉得3个380偏大呢

380怎么会大    我感觉应该上540

网友E:
引用 网友G:
380怎么会大    我感觉应该上540

这个船用3台540电机?你开玩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380怎么会大    我感觉应该上540

3个540装都装不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船用3台540电机?你开玩笑吧

3个540为什么放不下    我看这个船的尺寸很轻松啊
问题在于要不要放

网友:
个人觉的号手的板件塑料的船体3个380应该够了,换成3个540的话相应的配套就要跟上去首先换成高压电调或者多电调(有点不实际)其次电源一样跟上去。费用增加不说还占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间轴的打孔,有啥技巧没?

慢慢打吧 一点一点扩就行了 我的边也有一点掉了 补一下喷漆 啥都看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做的

舵机控制的 我用的180度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号手的卑斯麦?

对头 就是号手的200 俾斯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用的啥电机,我觉得3个380偏大呢

380还行 不算大 就是中间的电机位置比较低 对直了不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上水冷吗?

380电机 还行 不用水冷没事的 太热了装几个散热片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380怎么会大    我感觉应该上540

540太大了 也没必要 呵呵

网友F:
楼主打算素组 还是 上色?

网友H:
能发一张炮塔旋转机构的近图吗?另外,推进轴的防水请问是如何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打算素组 还是 上色?

肯定要上色 今天喷了 水线跟舰体红, 水线迷彩要喷,船身 整体喷色 甲板整体喷 把万字旗喷出来  船身上的迷彩就不喷了 那玩意太折腾人

后期还有灯光 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H:
能发一张炮塔旋转机构的近图吗?另外,推进轴的防水请问是如何做的

炮台固定就是在炮台下固定了一个舵机,现在单位没图 回头给你,推进轴 用的是轴套 莫宝买的 成品 有空腔 注油就不会进水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E:
这个船用3台540电机?你开玩笑吧

1:200的船啊,好大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1:200的船啊,好大的啊

1:200的没想象中那么大,我买了的。3台380绰绰有余的

网友:
火炮可以转的再慢点就好了。。。。

网友:
好船不上水冷吗

网友:
能发一张炮塔旋转机构的近图吗?

网友:
这个套材不错啊..1:200有气势

网友:
马达没减速齿轮  我想知道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