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3d对舵机速度的要求大吗

楼主(2013-02-08):
舵机的速度和力量如果不能兼顾,应该舍弃那个

网友A:
力量比速度更重要,尤其是十字盘舵机

网友:
傾盘要力量,鎖尾要速度

网友:
那就速度加力量

网友B:
我刚配的,斜盘KST 215MG,尾舵亚拓DS525M。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刚配的,斜盘KST 215MG,尾舵亚拓DS525M。

尾舵机215也可以

网友:
可以看看FUTABA-RC,上面推荐的舵机和舵机参数。

网友:
可以作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