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机 天线断掉 一点 的问题

楼主(2013-02-08):
如题 如图   。。。。
有没有什么影响???
接收是 DEVO 8通

网友A:
剥出来,和另一根露出的部分一样长.注意里层的金属网和线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剥出来,和另一根露出的部分一样长.注意里层的金属网和线芯.

您的意思是 焊起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剥出来,和另一根露出的部分一样长.注意里层的金属网和线芯.

长短 不用管他吧?

网友:
露出的部分才是关键,跟另一根露出一样多就好了

网友:
一定有影响

网友:
我D7也是这样,有一条露出来的部分断了,貌似没影响

楼主:
其实我还有个新的 接收了  不过这个还可以用。。

网友:
这个也影响 啊

网友:
不知道距离长了怎么样,还是买根新的装吧,或者返厂

网友:
露出的才是关键,其余的只能叫馈线.

网友:
楼主学下天线知识吧,那可不是一根普通电线这么简单,长度是根据频率来定的,不是你愿意露多长就露多长的。对已你这种四分之一波长天线频率越高天线露出来的就越短

网友:
剥出来,和另一根露出的部分一样长.注意里层的金属网和线芯,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