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伙帮忙看看,这个电池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2013-02-08):
http://player.ku6.com/refer/FWLj-dqLNR6gDoN0LZLmYQ..==.html

楼主:
6S的电池,分别是3.83 3.85 3.84 3.83 3.87 3.81,这是用BB的检查结果。
但是接入A6,却看到都是3.84,是电池问题还是BB不准?

网友A:
用万用表测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万用表测量
对头

网友C:
BB响不准的
这么小的一个东西,难道你还指望它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