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朗的机子怎么样?

楼主(2013-02-08):
我一个新手,想入一架450,请各位前辈帮我看看这款行不行(固朗450C KDS 2.4G 7通遥控直升机 到手就飞(新款)套机 铝箱套装)谢谢!

网友:
等一下吧,固朗很快出新機

网友:
其实我想问固朗的固定翼。。。。

网友:
飞越pro v2就不错

网友:
固朗的450,配件是否与亚拓通用?其实我想问飞越,呵呵......新手如果用原厂配件炸机,有点对不住家人...

网友A:
新手就是摔机的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就是摔机的过程!!

我第一架BELT CP X练悬停时炸了,(掉进灌木丛里,大齿盘扫齿.大浆桨尖轻微损坏.一根平衡翼有点歪,其它都好。虽说损失不大,但很多人都说这机子不适合新手,所以不想修了。想找一个飞起来稳点的机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第一架BELT CP X练悬停时炸了,(掉进灌木丛里,大齿盘扫齿.大浆桨尖轻微损坏.一根平衡翼有点歪,其它都 ...

我上手就是450!还可以不是好的!飞越,还挺适合新手的!就是摔经济!!!!!

网友B:
春 节快乐!  KDS 450C  那叫一个稳  特别的稳还省电 我有个飞越450PRO  有点到处飘 KDS 就不  特别稳 炸了好多次 一样  特别是他的旋翼头好  电子设备 一个都不能要  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春 节快乐!  KDS 450C  那叫一个稳  特别的稳还省电 我有个飞越450PRO  有点到处飘 KDS 就不  特别稳 炸了 ...

前辈你好!首先祝你春 节快乐!你说电子设备不好,是指固朗吗?是它的控还是它的电机.舵机.陀螺仪?那你的意思是入个固朗的空机,电子设备另外配置吗。请指教,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辈你好!首先祝你春 节快乐!你说电子设备不好,是指固朗吗?是它的控还是它的电机.舵机.陀螺仪?那你的 ...

KDS 的舵机 陀螺仪都不好 控就更不行了  都要换 她的空机子特别好
辽宁大山:
重量轻 省电  特别稳
辽宁大山:
他的电机一般 练习可以 动力小 温柔

楼主:
引用 网友B:
KDS 的舵机 陀螺仪都不好 控就更不行了  都要换 她的空机子特别好
辽宁大山:
重量轻 省电  特别稳

谢谢了!

网友C:
飞机稳不稳和调校有很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