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450,不是6通遥控器就够了吗?为什么高手都推荐用7通的?

楼主(2013-02-09):
想买遥控器,为什么要用7通遥控器?6通不就够了?就算是500,550,700直升机。6个通道就够了吧。。

网友:
我用DX6i就是6通道的,我觉得没必要上7通。另外还有个富斯9,8通道的,但是另外两个通道也没用上。

网友:
可能是為了之後上油機

网友A:
遥控可以一次到位

网友:
很多人用14,18通的遥控器不是在于通道的多少,而是在于功能的多少,好点的遥控器有的副翼→油门补偿,俯仰副翼补偿等的功能是很多低端控没有的

网友:
偶不是高手.偶的50机.
1.副翼.
2.升降.
3.油门.
4.方向.
5.感度.
6.螺距.
7.定速.
8.遥控点火.
9.UBEC接收电,
10.UBEC接收电辅助+拉烟或飞蛋.
如果装上能收放轮的飞狼壳的话还不知道收放轮接什么通道.象真壳的话10通都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可以一次到位

我是新手,现在飞450,而且以后想上大鸡鸡,能不能推荐一个控?最好不要太贵,够450,550用就行。谢谢

网友:
T8FG  直升机首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新手,现在飞450,而且以后想上大鸡鸡,能不能推荐一个控?最好不要太贵,够450,550用就行。谢谢

xg8 t8fg 就够了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有钱就买好的控,没钱只能上6通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新手,现在飞450,而且以后想上大鸡鸡,能不能推荐一个控?最好不要太贵,够450,550用就行。谢谢

T8FG  必须的 错了我报销 我7年前买的FF9  2012.11买的T8FG  都是当年的明星 呵呵

网友B:
稳定 做工 功能 手感 等等方面决定了这些因素 6通控一般都是低端控和这些无缘

网友:
轿车4缸就够用,为啥人家要买8缸的轿车? 因为8缸车比4缸车不仅仅是多了四个缸.通道数多的控也一样

网友:
档次,想花一万买控还真难买着8通的

网友:
够用...也就行了,取决于自己的经济能力

网友C:
看个人能力,不要跟别人比,自己高兴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