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6飞控和EAGLE A3 PRo飞控有啥不同?懂得能给说说吗?

楼主(2013-02-09):
新手想买个飞控,网上有卖m6飞控和EAGLE A3 PRO 飞行控制器,价格都差不多,150-170一个。那个有区别?有懂得码放给我们新手菜鸟介绍一下好么?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想问……
呵呵……
不过建议楼主分别搜索m6飞控,A3飞控……看看大家怎么说……
毕竟两个同时有的摩友不多啊……

网友:
楼上说的都对啊

网友:
A3有一个,刚买来就让我插错了脚,冒烟了,返厂后厂家给换了个新的,
放在一架40油动练习机上试了一下,的确是增稳不少。

网友:
在f3p机上使用过A3,我现在一般不用,A3适应新手,三级以下风还是比较稳的,侧飞、吊机都很稳,但做3D动作,舵面反映有点慢,不适合老手。m6 没用过。

网友:
这些都不属于飞控!就是3轴陀螺而已。

网友:
都不带姿态仪。仅仅是陀螺增稳。

网友:
A3 PRO 有AVCS姿态锁定和增稳两个功能.3段开关切换

网友:
同意6楼7楼的说法。

网友:
我也想问……
MWC-SV1.5四轴、六轴飞控 MPU6050 加速度计 带自稳 airplane模式,效果跟这两块差多少?

楼主:
有商家进来讲解解释一下也行。

网友:
同意6楼7楼的说法,但是带姿态仪的就不是这个价格了

网友:
这个价格,,飞稳就不错了。

楼主:
对新手来说,值不值得买这个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