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新年好!有事请教

楼主(2013-02-09):
0618上的刀架扳手哪有卖的啊,淘宝上最小的是8毫米的,0618上的是6毫米的,大家都是在哪买的啊

网友:
我换螺丝了

网友A:
我也是缺一支刀架扳手。

网友:
做一把不难

楼主:
有现成的就好了,为啥淘宝上只有8以上的没有6的呢?

楼主:
哪里有卖啊

网友:
我以前自己做过8mm的刀架扳手. 车好毛坯后, 用3mm钻头开四个孔,然后用3mm铣刀铣出内四方来.这是我做的图片:

刚开始还觉得你的扳手也是这么简单自己做个,后来一想不对,6mm的内四方确实不好铣出来. 想了半天, 想出个方法,不知道行不

先车个这:

手工锉出来个四方,这解决了最关键的6mm盲孔没法加工的问题:

画图顺序错了. 丝扣应该早早就车上 呵呵~

再车个这个:

两东西组装起来

用顶丝固定也行,穿销子也可以,再不放心干脆焊上得了.不过工件尺寸都小,好像有点考验焊接水平,也无所谓,先焊上,再回车床上车精致点就是了.

6mm这尺寸我是纸上谈兵,没有实践过. 错了别拍砖 .

如果行不用谢我.我是闲的没事练SW玩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缺一支刀架扳手。

惠民兄看看这个可行不? 呵呵~ 瞎出的主意~

网友:
天~  几条螺纹线画了好久啊, 才发现凌晨三点半了........

睡觉去了~

网友:
可以用套筒头试试应该能找得到适合的,已经用套筒头代替几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惠民兄看看这个可行不? 呵呵~ 瞎出的主意~

老兄,祝你新年快乐。你的方法不错,可以实现。
还有就是那个6的内四方我想过用电火花,如果不行就按你的方法做,内四方锉到接近尺寸是用6四方钢条打过去。

网友:
做一个有刨床好做  没有就费把子力气

网友:
换螺丝用内六角的

网友:
我认为ying10000 的方法可以。再焊一下就没问题了。

网友(2014-02-18):
做的真漂亮,小床能弄出这么好的光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