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血来潮想搞高压~求帮助~

楼主(2013-02-09):
天地飞的遥控~天地飞七通接收~本人买了KST215心血来潮想折腾改高压~但是又不想换控~请大家帮我想想办法~论坛也搜索不到相关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人办法?

网友B:
jr的FM--pcm接收机 直接用2S的锂电 最高电压8V目前接收机 和舵机5010  995  3003 还都健在   遥控器12v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jr的FM--pcm接收机 直接用2S的锂电 最高电压8V目前接收机 和舵机5010  995  3003 还都健在   遥控器12v肯定 ...

不想换控~天地飞的

网友:
试一下就好了  问题应该不大,电子元件的电压肯定要有一点余量

网友:
当心烧了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换t8g~~~

屎犊子~我来和你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屎犊子~我来和你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拿你的FF9和我换吧~我不介意的